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是否支持XML协议,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2007-11-19):
VxWorks是否支持XML协议,应该如何使用?
VxWorks是否支持XML协议,应该如何使用?望各位大侠赐教。
如何

网友A:
VxWorks是个操作系统,XML是一个标记语言,说简单点就是个应用。
想在操作系统上开发什么应用都可以,只要你愿意

网友B:
可以把tinyxml移植到vxworks上,很容易

网友C(2008-01-19):
vxworks带得有解析和生成xml得库函数,至少5.5.1版本肯定有。

网友D(2008-03-07):
支持的,光盘platform ID 2.0里面安装了就有了。楼上说的对,必须是tornado2.2.1以上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