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数量和机器资源的问题

楼主(2007-11-19):
代码数量和机器资源的问题
我在RECON 200的机器上做开发,
今天遇一怪事,前两天运行正常的代码,今天突然造成死机,而且是某一个函数中的fopen过不去,一到那就死。
我删除了界面代码中的一个永远也不会跑到的MESSAGEBOX函数,代码又能跑了,有人说是堆栈的问题,但是我对比了其他人的工程设置,没有区别。很是郁闷,望解答。
资源
而且
工程
开发

网友A:
帮帮忙咯

网友B:
一般内存溢出问题吧。

网友C:
仔细找问题吧。在没有发现问题前,总是认为和别人的一样、是正确的。
楼上说的对,主要是看内存的问题。

网友D:
仔细察看崩溃前的可运行代码,尤其是内存分配,复制拷贝等语句。
奇怪现象都是自己的代码引起的。

网友E:
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是我的栈溢出了,但是很奇怪,我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是在堆上分配的,函数嵌套的时候会把这些内存放到栈里吗??
我想请教一下,如何看自己当前栈中的情况

网友F:
局部变量,局部指针以及非静态数组都是放在栈中的;全局变量,静态变量等是放在PE的静态段中;一般内存分配语句都是在堆中。
查看栈的话可以用调试器或者直接查看内存地址。

网友G:
有没有全一点的文档说明?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实在不知从何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