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255的硬件地址

楼主:
现在我的硬件连接是这样的:单片机的p0.7 p0.1 p0.0分别通过锁存器接到8255的cs A1和A0,我计算的硬件地址是这样的:
      D8255  EQU FF73H   ;8255状态/命令口地址
      D8255A EQU FF70H   ;8255A口地址
      D8255B EQU FF71H   ;8255B口地址
      D8255C EQU FF72H   ;8255C口地址
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接不通,是不是我的地址计算不正确呢?

网友:
D8255  EQU FF7FH   ;8255状态/命令口地址
      D8255A EQU FF7CH   ;8255A口地址
      D8255B EQU FF7DH   ;8255B口地址
      D8255C EQU FF7EH   ;8255C口地址

改到这个试试

网友:
D8255    EQU  FF7FH      ;8255状态/命令口地址
D8255A   EQU  FF7CH      ;8255A口地址
D8255B   EQU  FF7DH      ;8255B口地址
D8255C   EQU  FF7EH      ;8255C口地址

改到这个试试?

网友:
给大家推荐个

好的技术群  大家一起学习啊

网友:
原来的地址计算好像是对的,A组的端口可以正常使用,但B组的不可以,现在也找不到原因。昨天才发现师兄买的芯片是8255C,大家知道8255C和8255A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网友:
没法找到8255C的DATASHEET不知道是不是配置字变了,还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
最好用P2的某条线接CS,锁存的CS可能有问题。

网友:
硬件地址计算是正确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
既然解决了,为什么不把你的原因说出来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