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通过modem连通的问题

楼主(2007-12-18):
单片机与pc机通过modem连通的问题
在做一个单片机与pc机通过modem连接通讯的东西,使用AT指令使得数据链路连通了,进入在线状态,单片机发送的数据pc机能收到,但却无法接收从pc机发下来的数据,不知是怎么了。单片机的通讯口是使用的3线控制,读,写和接地线。使用了命令ATZ&D0&S0&R1. 和拨号命令。两个modem 都连接在pc机上是能正常通讯的。 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
在线状态

网友A:
读,写和接地线。
这个连接是够了,你看一下PC的单片机通信的过程吧
收发,都要全的,
能发,表明配置正确
看看,收的线路,还有程序响应
是不是正确

网友B:
解决了,是硬件方面,没有给RTS置高电平。

网友C(2008-04-08):
深圳市河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事计算机通讯产品开发,提供嵌入式MODEM、工控MODEM、同步MODEM、MODEM模块等。
http://www.szmode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