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的设计(加急!!!!!)请大牛伸出援手(初学的确需要帮助)

楼主:
要求用基本逻辑门及74系列中规模芯片实现能显示时分秒和有校正功能的数字钟!

1 请给出完整的几个大模块及其实现的功能,及所选主要器材(我没有完整的设计思路,还请大家帮忙)

2 请写出更为具体的设计方法(至少给点点播也好),初学者真的很不容易.

3 请大家给出改良的方案,比如加个整点报时的功能及其他你们所想到的good ideas.(做事应该做到家--我的原则)

4 如果有可能请了解行情的朋友给出所用材料的市场参考价格.(觉得这才不是纸上谈兵)

p.s本人真的很着急,希望大家给出建议,帮帮一个初学者吧,谢谢!
   大家可以群思广义共同进步!!

网友:
到“五一电子”网站哪里有个像你要求的74系列的数字钟好像才25元全套件,
买了好多年了去看看吧...

网友:
到“五一电子”网站去看看,哪里有个像你要求那样用74系列作的数字钟
全套图纸及散件要25-35元套。。

网友:
去图书馆随便找本数电的书,都有这个具体的电路;我当初的课题设计就是这个题目,书上有特别全的例子和完整电路图
元器件的价格都很便宜的,几毛到一元就够了,建议你去电子市场问问,这种芯片都太常规了,到处都是

网友:
能给我一点实际的支持吗?请大家说具体一点,毕竟想通过这个实验的设计学到一定的东西

网友:
用晶振加反相器搭个时钟基准,然后分两个频率出来,低频(秒计数)接bcd码计数器,再接数码管,高频接164,164再推数码管片选

网友:
简单,使用非门和晶体作时钟源,使用二-十进制计数器实现各个位的计数,通过RST端和与门完成进位,使用电子开关和三-八线译码器与LED驱动实现动态扫描

网友:
要求用基本逻辑门及74系列中规模芯片实现能显示时分秒和有校正功能的数字钟!

1   请给出完整的几个大模块及其实现的功能,及所选主要器材(我没有完整的设计思路,还请大家帮忙)

2   请写出更为具体的设计方法(至少给点点播也好),初学者真的很不容易.

3   请大家给出改良的方案,比如加个整点报时的功能及其他你们所想到的good   ideas.(做事应该做到家--我的原则)

4   如果有可能请了解行情的朋友给出所用材料的市场参考价格.(觉得这才不是纸上谈兵)

p.s本人真的很着急,希望大家给出建议,帮帮一个初学者吧,谢谢!
      大家可以群思广义共同进步!!

1:CD4060+32768晶振,(震荡用)+74LS74分频 最后得到1hz的 信号。
然后用计数器 74ls160 6片 可以完成 秒 分 时的 计数。
再用6片74ls 48 给计数器(74160)译码直接驱动六位数码管。
其他的用几个按键就能调整时间了。或者用非门震荡也可以。
价格 10元多吧、

2: 单片机+时钟芯片+显示器

网友:
还是去搞个 CPLD/FPGA吧

网友:
单片机+仿真器+示波器就可以搞定了,现在单片机的功能都很强大,有直接带实时时钟的比如silicon的c8051F410

网友:
还在讨论,如买套件一顿饭功夫就焊好运行起来了...

网友:
1, 用CPLD吧,有教科书.会了可以改回基本逻辑门及74系列中规模芯片;
2,用单片机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网友:
以前用MAX PLUS II 做过一个 貌似是作业题.

网友:
呵呵,是数字电路试验中的一个试验题吧。

网友:
我们数电的课程设计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