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三菱PLC 型号F1-20MR 控制交通灯的问题

楼主:
采用三菱PLC  型号F1-20MR 程序如下
接线图、和梯形图在以下地址,在IE输入这个地址就可以打开       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9161818884.jpg
1.请问PLC的程序中A 、B、C、D、E段梯形图每段的作用是怎样的?
2.请问程序 10  OUT  T452    T452要先设置延时0.3秒才可以作T452输入延时0.3秒
            11  K     0.3
            12  LD    T452
3 请问程序10  OUT  T452   T452输出延时0.3秒
          11  K     0.3
          12  LD    T452  T452输入延时0.3秒
          13  OUT   T453  T453输出延时0.3秒
          14  K     0.3
4.请问我写的程序中文解释对吗?如有错请各位高手指出?

这两个定时器是控制黄灯亮的时间为0.3秒,灭灯为0.3秒吗?三菱PLC F1-20MR的计时器只可以一个T452定时一次时间(0.1-999秒)如果输出端口要再定时需要再用T453定时器.吗??
假如以上我的理解都错了,这两个定时器是控制什么的??

功能为十字路口交通灯的控制,其控制要求是,东西方向的绿灯(或红灯)亮时,南北方向的红灯(或绿灯)同时亮,每隔10秒钟各方向绿灯(或红灯)与红灯(或绿灯)切换一次,凡绿灯亮后7秒钟同时向黄灯同时闪光,再经3秒,绿、黄灯熄,同时向红灯亮。凡红灯向绿灯切换时,黄灯不亮。

0   LD   X400   X400端口输入
1   ANI  Y433   Y433端口禁止输出
2   OUT  Y430   Y430端口输出
3   OUT  T450   T450并联Y430延时7秒后Y431端口东西黄灯亮
4   K     7
5   OUT  T451   T451并联Y430延时10秒后(东G南R西G北R)灯亮
6   K     10
7   LD   T450   输入T450延时7秒
8   OR   T454   并联定时器T454,假如T450定时器断开连接,T454起到延时7秒作用
9   ANI  T453   禁止T453起定时作用
10  OUT  T452   T452输出延时0.3秒
11  K     0.3
12  LD    T452  T452输入延时0.3秒
13  OUT   T453  T453输出延时0.3秒
14  K     0.3
15  AND  Y430   东G南R西G北R灯输出
16  OUT  Y431   东西黄灯3秒定时亮,T452和T453定时器控制黄灯亮0.3秒,灭0.3秒
17  LD   T452    T452输入定时0.3秒
18  AND  Y433   Y433与Y432同时输出  这句意思是什么?
19  OUT  Y432   Y432端口输出
20  LD   T451    T451定时10秒输入
21  OR   Y433    并联Y433输出,如果T451不起作用,Y433也有输出
22  ANI  T455    关闭计时器T455
23  OUT  Y433   Y433输出
24  OUT  T454   T454并联输出口Y433,作定时7秒后Y432端口南北黄灯亮
25  K     7
26  OUT  T455   T455作(东R南G西R北G)( 南北黄灯)定时10秒后四灯灭
27  K     10
28  END

网友:
8步错了,并联的意思是T450和T454都可以启动0.3S的延时,是东西方向的黄灯和南北方向的黄灯用同一个0.3S延时,在后面用T451和T455分开。
18步不是Y433与Y432同时输出,是选择南北黄灯亮的时间在南北绿灯(Y433)亮的区间内。
整个程序用文字说明有点复杂:
先看A和E,这两段简单,A是南北红和东西绿输出时通,E反之。当有400输入时A通,延时7S后T450输出,延时10S后T451输出,接通E上的T451常开使E有输出,使Y433输出,使A上的Y433长闭断开,此时T450与T451同时复位,注意这里,写了这么多都是连锁反应,T451的输出只起到转换左右,而T450的输出有3S(东西绿灯亮7S后~灭)时间。相反的,T455也起转换作用,T454输出时间3S(南北绿灯亮7S后~灭)
再来看B、C和D:在T450或T454输出时开始延时(南北和东西的黄灯共同使用T452和T453),0.3S后T452输出,D上的T452常开接通,这时经过Y433过滤,使Y432(南北黄)只在南北绿灯有输出时输出。同时C输出,T453开始延时(这时通过15步Y430过滤输出Y431东西黄)0.3S后T453输出,使B的T452复位。
其实C上的Y431放到D上容易理解~~

上述有错误的请高手多指正~~~

网友:
上一楼主如果将C上的Y431放到D上,应该从哪一段写入程序?梯形图又什样画了?

网友:
D上的T452常开接通,这时经过Y433过滤,使Y432(南北黄)只在南北绿灯有输出时输出。
请问黄灯输出的状态是什样的,是不是我上面所说的T452和T453定时器控制黄灯亮0.3秒,灭0.3秒

网友:
黄灯是亮0.3S再灭0.3S,重复。C语言我不懂啊!

网友:
上一楼主你说了一句话  "其实C上的Y431放到D上容易理解~~我才问你应该从哪一段写入程序?梯形图又什样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