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己做个电视遥控器,需要些什么?

楼主(2007-01-30):
要自己做个电视遥控器,需要些什么?
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遥控器
电视
资料

网友A:
你先去找你的遥控器是什么芯片的。多数是HT6XXX的芯片。在把时序搞到了。如果没有就做个扫码器了。用快速的单片机。推荐用78e58b吧

网友B:
买个万能遥控器CPU,通常是8051或8031的CPU里面刷好各种电视的控制程序了,外围扩一个红外电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