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通过ActiveSync Remote Display对真机进行操作?

楼主:
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这样的描述:“ActiveSync Remote Display,它可以在桌面上显示真实设备中的屏幕,并作有限的操作”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PS:最好能具体些,有图文教程最好),限定的操作又是什么?
  我朋友他只实现了Visual Studio .NET 2003与模拟器之间的同步-_-!
请各位大虾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每半小时刷新一次,在线等待答案ING……

网友:
第一,下载安装Activesync
第二,下载安装Activesync remote display
第三,如果是使用模拟器,还需要下载安装connect emulator with activesync
第四,把设备和PC通过Activesync连接
第五,把..\ActiveSync_Remote_Display\devices\wce400\armv4t目录下的cerdisp2.exe and KillProc.exe拷贝到你的设备windows目录下面
第六,运行activesync remote display程序,出现“The OS or CPU of this device is unknown to this application”的信息不管它,点O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