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使用EVC的例程

楼主:
问个很初级的问题.
我现有手头有份现成串口通信的例程,是一本教材附带的全程.我直接打开该工程*.vcw,直接build,会显示"是用于X86 cpu的,failed download...之类的."
我想程序代码总应该都是通用的吧,我想把程序build成基于ARMV4的,或emulator的.但是下拉框中只能选择"wce x86 debug"和"wce x86 release".
后来我想那就自己新建一个空的project吧,选择基于ARMV4的,和emulator的.然后把例程中的*.cpp,*.h,*.rc之类导进去,再build一下不就成了.结果竟然有4错2警告如下:
--------------------Configuration: bbx86 - Win32 (WCE x86) Release--------------------
Linking...
uafxwce.lib(afxmem.obj) : error LNK2005: "void * __cdecl operator new(unsigned int)" (??2@YAPAXI@Z)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lib(COREDLL.dll)
uafxwce.lib(afxmem.obj) : error LNK2005: "void __cdecl operator delete(void *)" (??3@YAXPAX@Z)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lib(COREDLL.dll)
uafxwce.lib(afxmem.obj) : warning LNK4006: "void * __cdecl operator new(unsigned int)" (??2@YAPAXI@Z)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lib(COREDLL.dll); second definition ignored
uafxwce.lib(afxmem.obj) : warning LNK4006: "void __cdecl operator delete(void *)" (??3@YAXPAX@Z)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lib(COREDLL.dll); second definition ignored
   Creating library X86Rel/bbx86.lib and object X86Rel/bbx86.exp
corelibc.lib(pegw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CRTStartup
X86Rel/bbx86.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bbx86.exe - 4 error(s), 2 warning(s)
----------------------------------------------------------------------------------------------------------------------------
即使开始建project时选X86cpu,也是如此.我该怎么做才能用上这个现成的程序呢?我感觉不应该是代码本身的问题吧,可能是某些细节的问题. 现在急用这个程序啊,请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
1。直接在原来的例程中通过设置,加入wince emulate或者wince arm4等就可以在模拟器或其它硬件平台上运行了。但必须保证evc与硬件连接是成功的。
2。fail downloade 是因为与硬件平台的连接出了问题,要检查一下你的硬件平台的连接。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你想要什么模拟器你可以加的啊,如果不能运行在X86那你就改为ARM啊

网友:
关注,遇到同样问题,帮忙解决

网友:
选择模拟器。

如果不能选择它,最好重建工程,选择好平台,将源代码增加到工程中进行编译。

网友:
需要安装一个平台SDK!
这个平台一般用PB来做的,当然在vs2005及vs2008下面我就不太清楚怎么做了。但是估计都得需要一个SDK开发组件的安装。

网友A:
我倒,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帖子,好古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帖子,好古老啊

呵呵...,以后回贴前一定先看看时间

网友:
呵呵,这贴还有,但我的问题跟这个有点类似,我用EVC debug编译连接没问题,但用Release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uafxwce.lib(afxmem.obj) : error LNK2005: "void * __cdecl operator new(unsigned int)" (??2@YAPAXI@Z)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lib(COREDLL.dll)
uafxwce.lib(afxmem.obj) : error LNK2005: "void __cdecl operator delete(void *)" (??3@YAXPAX@Z)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lib(COREDLL.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