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与模块之间连接,遇到了问题?

楼主:
我要开发个软件,是让两架模块连接成data call,然后再从模块A传送文字去模块B。根据基本的指令。ATD0123456789 过后就在模块B键入ATA就可以连接,但是我只看到No Carrier罢了。如果我键入ATD0123456789;就可以连接,但是我看不到所说的Connect 9600/RLP. 只有OK罢了。
有个指令ATO说是可以转去online mode就可以转成data call的模式了。但是我只能看到回车No Carrier.可是MC55不是可以支持这种功能吗?各位大哥们,请帮帮忙了!!

网友:
ATD加分号的其实是在拨电话,是语音业务。不加分号的才是数据业务。如果拨不通的话,查看一下是否开通了CSD业务

网友:
那请问我该如何去查看是否开通了CSD业务了呢?是什么指令?所使用的SIM卡是不是跟平时电话用的一样?
多谢回答。

网友:
需不需要检查驱动器(driver)是否正确?

网友:
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样的,在江苏这边,自己上网就能办理这样功能的!
他那边叫数据业务。不要试着打电话到客服,客服美眉们就知道GPRS业务的……

网友:
哦?那CSD业务与GPRS业务是一样的吗?GPRS业务我能确定是已经启用了。因为根据硬件商让我参考的文件,ATD指令就行不通。就如顶上面我所说的问题一样。因此我才怀疑是不是我的安装或设置出了问题。怎么办?

网友:
CSD业务和GPRS业务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通过ATD的方式收发数据的话,必须要开通此项业务。不是你安装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会去询问关于CSD业务的事项。如果我使用的是普通手机用的SIM卡,那么可不可以用这项业务?还是有另一种卡不同于普通的?至于语音业务不用开通也没关系。

网友:
是的,比如我在我目前的行业中间应用就有这样的情况,通过移动公司,将新办理的sim卡只开通了csd业务,而不开通其他的业务。
应该说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自己的手机卡也能开通这样的业务,这个和什么样的卡没有联系,只不过是对于这个卡(这个账户)是不是要开通这样的业务!

网友:
我今天去业务授权商那里询问过了。他们不懂关于CSD业务的事项。他们只告诉我他们只有GPRS业务和语音业务分别。我是马来西亚的人,这里的通讯服务真的不是很发达。由或者是他们还不够这种知识。但也不懂是不是我用的modem不行。CSD业务是另一种有别于上网的业务对吗?

网友:
可能是他们不懂有这样的业务,我知道那边肯定有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以前的那个监控设备也买到你们那边去的.
但是不知道在那边时不时还使用数据这样的功能,因为当时我们的设备还提供短心功能的!

网友:
其实你问题说得不清楚,没看懂。

网友:
根据指南,超级终端里, 电脑A键入  ATD0123456789    ,过后就在电脑B键入 ATA   就可以连接两架电脑,但是键入之后我只能看到No Carrier 罢了。如果我键入ATD0123456789; 就可以连接,但是我看不到所说的Connect   9600/RLP.   只有OK罢了。原本我是要用来传送资料用的。但是第二种情况只能做到语言拨号连接。不能用来做资料传送。 我问题就是如何连接成Data mode呢? 暂时我还没有去服务台询问关于CSD业务的详情。

网友:
1,CSD业务是GSM的电路交换数据业务,因为使用的人少,而且移动公司也不是主推,所以一般的10086咨询人员都不太清楚。

2,如果要实现两台PC通过GSM终端实现连接,必须要卡开通CSD业务,要去营业厅办理,而且一般都要到当地的最大的营业厅办理。

3,开通时可能还要区分开通主叫,或开通被叫,或主叫被叫全开通。只有SIM卡开通了CSD业务,你的GSM终端才通实现你想实现的CONNECT 9600/RLP的连接。

4,办理时可以试着说要开通WAP业务或拨号17201业务,可能会有所帮助。17201是移动专门用于CSD拨号上网的服务号码。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开通时,可能还会给你一个新的号码,这个号码是专门的CSD数据业务号码,被叫时要拨这个数据号码而不是拨原来的语音号码。QQ93024979

网友:
第一个在拔号的时候一定要加分号的,第二个看不到9600的问题,那是你没有在超级终端里面设回显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是 2.5版本的 MC55模块,则自身不支持CSD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