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请教:wince中给整形数赋值后,高3位被置为0
给我一个大苹果
给我一个大苹果

网友A(2007-03-26):
请教:wince中给整形数赋值后,高3位被置为0
现在我有一个程序需要给一个四字节数赋值,如下
int x = 0x12345678;
但是每次都被设为0x00345678,请教高手解决办法,谢谢
wince
程序
整形
WindowCE

网友B:
int 型的长度,依赖以系统。
楼主最好换成其它类型,如long或其它。

网友C:
unsigned char x[4];
用这个,一个字节,八位这个是永恒的主题!!!
赋值可以用memcpy来做...
要不就封装成一个结构,用结构间的传递也行
如果是C++就更爽了!!
用类来做这事,维护更简单了,接口还统一,大伙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