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开发EDB数据库程序,应怎样配置开发环境?***** ...

楼主(2007-04-26):
*****急问:开发EDB数据库程序,应怎样配置开发环境?************
我调用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函数,但是编译器不认,还有CEPROPSPEC结构体也不能识别.
我已经在#include
之前定义#define EDB,但是还是没用.
哪位大虾有办法,帮帮忙,多谢先!
大虾
数据库程序
include
编译器
结构体

网友A:
忘了说,我用的是EVC4.0,Emulator SDK.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在源文件里用宏,在工程设置里面定义/D "EDB"即可.

网友C(2011-03-15):
请问在哪 添加啊 急求

网友C:
我调用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函数,但是编译器不认,还有CEPROPSPEC结构体也不能识别. 我已经在#include之前定义#define EDB,但是还是没用. 哪位大虾有办法,帮帮忙,多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