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compress rom的解压缩速度问题,MIPS 24KEC CACHE 4路组相连

楼主:
 手上在做一个用MIPS32   24KEC的项目,CACHE这块似乎我一直没调对,后边都起的差不多了但是这里仍然有问题

体现如下:无论在config0最后3bit写0,2,3,7   就是写透关闭写回还有一个是UNCACHE 加速~不是很明白~总之几个CACHE选项都试过了,最终的一个vxworks启动时间都差不多

vxworks启动是先把flash数据段复制到ram,再从flash进行解压缩到ram的操作,都是使用kseg0.
我修改了下romstart为整个复制flash,再从ram解压缩到ram。但是一共200K不到的image解压缩解了足足30多秒,无论我config0写的什么,时间都差不多。

想来想去也只有cache初始化有问题了。
初始化我主要是借鉴过see   mips   run里的初始化流程,感觉I   CACHE不会有问题,因为有cache   fill
但是d   cache初始化就有问题了,书上的两路组相连CACHE初始化我还可以理解,但是4路怎么办呢?
似乎还有一个WAY   SELECT   ARRAY的存在用于选择4路CACHE   。

另外手上有LINUX的代码,我完全着做结果也是一样。LINUX   DCACHE   初始化代码如下:

      li         a2,       CFG_CACHE_LINE_SIZE     /*16K*/
      /*   kseg0   mem   address       这里就跟注释不一样,这里给的是物理地址啊,书上用的都是虚拟地址*/
      li         a1,       0
      /*   total   number   of   lines   */
      li         a3,     CFG_CACHE_LINE_NO   *   CFG_CACHE_NO_WAYS     /*4路     128行*/

1:
      /*   store   tag   (invalid,   not   locked)   */
      cache   0x8,     0(a1)                                     /*第二个不懂的地方为什么用0x8   index_Store_tag_I     I   CACHE前面有初始化代码啊*/
      cache   0x9,     0(a1)                                     /*这里是第一轮D   cache   clear   tag   顺便说一下tag那几个cp0寄存器最前面已经清0了*/

      add       a3,     -1
      bne       a3,     zero,   1b
      add       a1,     a2

mfc0 a0,   CP0_ECC
li a1,   ECC_WST
or a0,   a1
mtc0 a0,   CP0_ECC

li a0,   K0BASE
move a2,   t3 #   dcacheSize
move a3,   t5 #   dcacheLineSize
move a1,   a2

CACHEOP(a0,a1,a2,a3,Index_Store_Tag_D)
    /*
            宏定义LOOP   相当于
                    for(addr-kseg0;addr                     Index_Store_Tag_D(addr)
*/
/*   Clear   WST   bit   */
mfc0 a0,   CP0_ECC
li a1,   ~ECC_WST
and a0,   a1
mtc0 a0,   CP0_ECC
到这里为止DCACHE初始化就完成了。
这一段就是我不明白的第三个部分,书上说2路组相连由于怕对同一路初始化了两次所以需要用一个junk循环来miss   D   cache
                    for(addr-kseg0;addr                     junk=*addr

我的理解是如果需要初始化4路,那是不是需要有3次junk   读来初始化??但是实际上LINUX代码里并没有给出类似的东西。而是在设置了CP0_ERRCTL寄存器后做了一些操作。
我严重怀疑LINUX   CACHE也没整对,因为LINUX的东西一开开3分钟,谁受得了。

顺便说一下肯定是CACHE初始化有问题的原因是之前有4KC的项目,处理器频率只有现在这个的一半,但是就10几秒什么都完事了。现在这个肯定是有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到底MIPS   架构CPU   4路组相连的CACHE应该如何初始化?

更新一下~~
里面D   CACHE初始化中line*way总共clear   tags这么多次,我的理解已经将所有4路的cache   进行了clear   tag了,因为已经有4组相同index但是tag不同的东西写入了cache
但是前面那个   index_Store_tag_I       还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另外在ECC_WST   这位SET以后做的操作也不知道是什么意义

最后补充一个问题~~~FLASH能被CACHE吗??如果把CACHE设置为写透或写回,一读0x90000000就BUS   ERROR了~~是不是因为我EBU的WRITE   PROTECT没打开?

网友:
是否能cachable,一,合并读操作没有影响,访问顺序交换是否有影响,比如一块区域,以BYTE,WORD,DWORD访问没关系,而且相邻的读操作可以合并,读操作前后交换对设备也没影响;二,是否会被其他设备修改,比如PCI外设,CPU可以修改的同时,外设也会修改,如果cache打开,那么双方的操作就不同步了。

如果是只读的flash,那是cachable的,反正就只有读操作,而Flash得读操作跟memory一样,合并操作和顺序交换没影响。但是如果是可读写的flash,那就要另外考虑了。因为flash是靠一系列指令完成的。如果设置成Cacheable,会导致写操作指令被合并,或者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得不到保证。以Intel 16位falsh比如要写0x55aa到0xfe000000的地方,指令应该是
0xfe000000=0x5000
0xfe000000=0x4000
0xfe000000=0x55aa
0xfe000000=0x5000
如果这个顺序被cache交换或者合并了,那必然操作失败。

网友:
使用的是普通的NOR FLASH,只有在使用特定写命令才能对其修改,应该算是只读的了吧

另外现在的状况是CACHE初始化完毕之后读FLASH的CACHE地址,就是0x90000000就挂了,我把整个系统带起来再访问,返回的错误是DATA BUS ERROR

如果禁用了CACHE就可以正常访问。我想这还是出在DATA CACHE的初始化问题上。

网友:
不好意思,我对MIPS不是很熟悉,以前是用过MIPS4K,但是看问题应该是出在设置上面。
另外就是你说的特定写命令应该是需要通过写flash所在的内存空间才能实现的,所以还是受cache影响的。

能不能看到cause register的值,如果可以,看看excCode,看看是什么类型的异常。

网友:
另外能不能看EPC的值,里面是出错指令的地址,然后对应反汇编后后的代码,从而确定是程序哪里出了错。

网友:
是这样,VXWORKS本身romStart那些复制DATA段,解压缩。这些所有的命令都在flash里取的命令。
FLASH的地址有两段,UNCACHE从0xb0000000开始,cache的从0x90000000开始
现在如果把flash首地址用宏定义为0x90000000,到执行的时候就会从0x90000000地址取指令,当然是在bfc00000入口后做了一些初始化后跳过去的
现在如果这么做,打开CACHE后,完全执行不下去,到跳转到0x90000000段地址后就会死

如果不开CACHE或者开CACHE但是把FLASH首地址定义为0xb0000000,那么其他什么都不用改整个系统可以跑起来,但是特别慢,可以确定是在执行inflate这个函数的时候花费极大的时间。我甚至想试试把inflate函数整个LOCK到I cache里,但是执行到这个cache 0x1c就挂了

还有就是用点灯判断,在开了CACHE后执行一条从0x90000000地址读东西的指令后就会死掉。如果开CACHE并用0xb0000000的flash地址后正确执行到vxworks shell起来后输入个d 0x90000000 的shell命令,结果这样:
-> d 0x90000000
90000000:
Data bus error
Exception Program Counter: 0x8008778c
Status Register: 0x0000ff01
Cause Register: 0x0000001c
Error address: 0xffffffff, Error ID: 0x0000

8009d034 d              +224: d (ffffffff, ffffffff, 0, 81f735b0)
8009d034 d              +224: printf (1, 0, 0, 0)
80023340 vxTaskEntry    +c  : shell (1, 0, 0, 0)
8009becc shell          +16c: 8009b9d0 (eeeeeeee, eeeeeeee, eeeeeeee, eeeeeeee)
8009bbb8 shellIsRemoteConnectedGet+614: execute (800d7511, 81f711f4, 7f, 8)
8009bcec execute        +dc : yyparse (8009bab8, 0, 0, 0)
800a8198 yyparse        +81c: 800a60f4 (0, 0, 0, 0)
800a62a8 yystart        +970: d (eeeeeeee, eeeeeeee, eeeeeeee, eeeeeeee)
8009d034 d              +224: printf (800d8aa6, 90000000, 3, 0)
shell restarted.

81f735b0地址的内容似乎是个sw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不是flash禁止写造成的
因为如果同样输入d 0xb0000000就没问题。显然0xb0000000对应的也是同一块flash的同一个地址。
至于flash操作那些跟cache错误没什么关系,要对flash操作的时候用的都是0xb0000000的地址,肯定不会出cache问题

以前有个用mips 4kc的项目,BSP也类似,那个才4K的I 4K的D CACHE ,2路组相连,速度150M,解几M的IMAGE到启动不过10秒。区别就是flash宏定义是0x90000000,就是上电以后relocale到cache空间里。而新的这个频率是原来的2倍多,CACHE大小是4倍,4路组相连,结果解一个200K不到的IMAGE要30多秒。如果也能执行在CACHE空间内,我想肯定比4KC的机器解的快。

我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读过一篇文章说不是所有FLASH都满足可CACHE条件的。因为现在手上的FLASH只是一块8*512 =4M BIT的FLASH,原来那个是4M BYTE 16BIT宽的。现在我真挺想把问题赖到硬件不一样上呢~()~ 但是没有试完以前不能这么下结论,所以还是要继续调。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判断FLASH是否可以被CACHE啊

网友:
是DBE, CPU的写操作造成的,跟flash没关系。应该是cache配置不对。

网友:
果然是CACHE不对啊= =
请问这样可以判断出是DCACHE错还是ICACHE错吗??

还有这种4路组相连的CACHE一般如何进行初始化呢
目前的初始化流程:

   /* cache line size */
   li    a2,   CFG_CACHE_LINE_SIZE
   /* kseg0 mem address */
   li    a1,   0
   /* total number of lines */
   li    a3,  CFG_CACHE_LINE_NO * CFG_CACHE_NO_WAYS

1:
   /* store tag (invalid, not locked) */
   cache 0x8,  0(a1)
   cache 0x9,  0(a1)

   add   a3,  -1
   bne   a3,  zero, 1b
   add   a1,  a2
首先这段把整个16K大小的DCACHE都index_Store_tag_D了,但是之前在同一个循环里先做了一步index_Store_tag_I,不知道为什么

之后把ERRCTRL的CP0寄存器的WST设置为1,把WAY SELECT ARRAY整个清0,大概应该是这样。之后就没有别的了~还需要啥吗?

网友:
另外~~如果配置有错误跟FLASH没关系为什么同样的CACHE空间 0x80000000就可以正常工作呢??至少存读没问题

今天我再去确认一下0x80000000里面打开CACHE会不会有明显的速度提升。

网友:
确认了一下,如果在0x80000000内CACHE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解压缩已经link到0x80000000段内,然后在CACHE开和关进行解压缩区别不小,一个不足一秒就解完了,一个要用4秒

网友:
是DCACHE的问题。我看你代码里没有初始化TagLo,TagHi,是不是前面已经有初始化了?
我认为2-way和4-way初始化应该没区别,只要能覆盖到就可以了。
不明白为什么有cache   0x8,     0(a1)。

网友:
继续更新,现在用了非常土的办法暂时解决这个问题,在编image时直接把flash地址连接到0x80000000去然后初始化完了就完全拷贝过去再执行~~~但是还是想仔细扣一扣这个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
另外,你的TLB是怎么初始化的?

网友:
我没初始化TLB~~因为只用了KESG0 KESG1,这两段不都是FIX MAPPING么
另外昨天得到一种回答是因为FLASH速度跟不上CPU导致的~~~CPU速度是400M~~~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FLASH速度跟不上CPU导致的”,这个说法让人想不通啊?就是因为CPU速度比外面快多了采用cache技术,如果外设速度能跟上CPU,那还要cache干嘛?而其你24K的CPU应该是动态调度的吧,乱序执行对外设的依赖就更低了。
另外,TagLo,TagHi的问题,你没说。

水品有限,没其他信息能提供了。

网友:
TAGLO TAGHI??如果是说用来FILL的那几个CP0,那在初始化前全部都清0了。如果是TLB的那些,没有动过,因为只用了FIX MAPPING的 KESG0 KESG1

“FLASH速度跟不上CPU导致的”,这个说法让人想不通啊?~~~我也很想不通~~~很牵强的解释。

网友:
问题搞定了没有?建议你手工对TagLo,TagHi清零

网友:
我晕。。。。初始化的时候当然要先清0

我现在是把本来在flash里的指令连接的时候直接连接到0x80000000去,然后上电在cache初始化好后把0xb0000000复制到0x80000000去,然后再跳到ram里执行。

也有人说是因为flash不支持burst模式所以不能被cache。感觉比那个FLASH速度跟不上CPU速度的解释说服力强一些。我还是再看看flash手册吧。

网友:
你仿佛很不耐烦的样子。没人能帮你Debug,还得自己来,别人只能给你一些提示。实际上你上面会问2路和4路cache初始化有什么不一样是因为你没搞清楚什么叫set associative cache.

网友:
汗~~~~~我有出现不耐烦的样子么??????orz没有这个意思~恩

我说我晕的意思是我不明白你说的taglo taghi清零是具体指啥~

如果说是保证store fill有正确的tag的话那应该是指最早在初始化前的这么几行代码吧?
        mtc0        zero, CP0_TAGLO
        mtc0        zero, CP0_TAGLO,1
        mtc0        zero, CP0_TAGLO,2
        mtc0        zero, CP0_TAGLO,3
        mtc0        zero, CP0_TAGLO,4

TagLo,TagHi这俩在初始化前都是手动清0的,另外这个是MIPS32的所以似乎不用那个taghi,另外在cpu手册上的CP0寄存器中也找不到taghi,先是把最一开始的一段内存先清0,然后清几个TAG寄存器。~似乎书上说是为了保证有效位没有置位,同时得到正确的奇偶校验。之后进行STORE TAG也还可以理解。FILL算是清奇偶校验等状态位。我的理解到这里还没错吧??

我的理解是FILL的目的是保证CACHE有非错误的数据,这样。DATA的JUNK LOAD是因为组相连的原因。组相连应该就是set associative cache对吧?

另外我对组相连CACHE的理解:同一个TAG数值有两块或4块可以存储数据的地方,这样在计算出同一个TAG时不会马上无效后从写cache,而是把另外一路的存储空间写上第二次命中的内容。之后怎么淘汰一般都是那个LRU规则吧。这样是否对捏

假设片上有64K 4路组相联的DCACHE,那么DCACHE的总大小就是64K,一路为16K,那么顺序的从0~64K进行一次FILL或类似的操作就完整的把4路的CACHE都占用了对吧?其中0~16K让第一路CACHE写上了东西,那么16~32K就用了第二路,32~48K用了第三路,48~64K用了第四路。之后CACHE更新什么的取决于使用CACHE的地址计算出来的TAG和这个TAG的4块空间的状态。这样对不?我基本就是安这样的理解做的初始化。

如果我的理解有问题那就是初始化CACHE的问题。如果这块理解没错的话,那我想可以怀疑一下是否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恩。

网友:
MIPS 24K仿佛没有TagHi,只有一组TagLo寄存器。TagLo0,TagLo1...有5个吗?
关于Set的问题,只是在映射地址的时候会影响那块内存映射到那个cache块,初始化的时候只要是选择了在cache size的边界对齐的内存区域去初始化它,是不用考虑究竟是几路的,二路也好,4路也好,还是全相联的也好,都是可以覆盖到的。

网友:
恩~~这个是MIPS 24KEC,TAGLO有0~4,一共5个
其中0 2 4是 I CACHE用,13是D CACHE用,但是具体024区分上手册没有写,估计只是为了以后兼容而这么写吧

另外那个SET的问题是这样,首先我是在SEE MIPS RUN中有看到一行“当清除PTagLo会从新设置用来决定下一次初始化使用的是哪路缓存位”之后给出的参考伪代码里是在一轮index stre tag D后使用了一次

for (addr=kseg0;addr junk =*addr
这样的命令。
另外24KEC中还有一个WAY SELECT ARRAY,就是用于判断CACHE会被映射到哪一路,在初始化过程中有对这个array的初始化,因为我没见过这样的结构所以比较疑惑。

网友:
我提供不了什么有用信息了,我没用过24K,我想问一下,way select array对cache行为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感觉那个在其他组相连结构的CACHE里应该也有~就是确定TAG到具体哪一路,一些DIRTY位,以及一些LRU算法的信息在里面。
在初始化时进入WS TEST模式把整个ARRAY清空后恢复成普通模式就没再管过它~如果没这步似乎是不行,初始化过后应该没什么特殊影响~大概。

网友:
"当清除PTagLo会从新设置用来决定下一次初始化使用的是哪路缓存位",这是书翻译得烂的原因。
实际的意思是说,如果想初始化icache那样,在一个循环中,store,fill,invalidate,会导致LRU比特被清零而只初始化了一半的的cache行。所以初始化数据cache必须用单独的循环来处理。

网友:
就是说只要把store fill invalidate那三部用三个循环分别做就OK了????

orz.............

原来是这样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没看到你的代码,不知道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