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s ddk编译生成“.sys”文件后,我接下来的任务是做什 ...

楼主(2007-05-02):
ifs ddk编译生成“.sys”文件后,我接下来的任务是做什么?
毕业设计:基于WindowsNT内核的文件加密技术研究
那我已经用ifs ddk编译生成“.sys”文件了。想知道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
注:已经装VMware了,手中有DriverStudio 3.2 setup files.
ifs
文件加密
files

网友A:
我换了ddk之后,我的driverstudio库文件编译已通过,但是在生成test程序之后,在test下面有两个工程,一个是test,一个是testApp.
在对test进行编译时出现: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vdw_wdm.lib'
执行 link.exe 时出错.
而对testApp编译时出现:c:\test\driver\testdriver.cpp(1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vdw.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执行 cl.exe 时出错.
那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来指点一下!

网友B:
好像DS和XP的DDK才没有那个问题。我很少用DS,主要用它来调试。。

网友C:
高手,救命啊~
我的问题……

网友D:
现在我用vc+xpddk+driverstudio3.2生成的关于usb的test驱动程序编译通过了,但是里边没有*.sys文件和*.exe文件啊,是不是我作错了?
我该怎么安装我的驱动程序?

网友E:
我想问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你在做USB驱动程序时,外来的USB设备的厂商号和设备号是怎么得到的?
是用windriver探出来的还是从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的?
我用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厂商号和设备号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F:
生成.sys文件只是开始啊,下面就进行安装和测试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你的.sys能不能完成你的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