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串口通讯

楼主(2007-06-05):
vxworks串口通讯
小弟新接触vxworks系统,现需要vxworks系统和pc通讯,谁有vxworks端的代码啊,可执行的,另外为什么我写的串口通讯的程序跑起来以后,在shell和vixsim中都看不到啊?它 在哪儿输出啊?(我用的pc)只有一个com口,我把2 3针短接了,用vc编写的pc端可以自己发自己收 ,vxworks系统能这么测试是否通了么?)
很急 !!!!
通讯
程序

网友A:
串口通讯的程序跑起来以后,在shell和vixsim中都看不到,可能是等你看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你可以作个死循环。
你可以在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工具,排除PC机错误的可能。
在VxWorks下可以用printf的方式将程序的工作状态打印出来。同时还可以通过示波器测串口引脚,看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B(2007-09-30):
可以在shell中测试你的串口。
如:iosFdShow()
fd = open("/ty/Co/1", 2, 0);
write(fd, "Hello world!\n");
read(fd, buf, 512);

网友C(2007-11-03):
在windows下是不能完成以上vxworks串口测试的。
试想一下,xp和vxworks都是操作系统,都应该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下才能真实运行!
所以,你再找台机子作为目标机用才能调试。

网友D:
可以考虑用vmware之类的虚拟机做实验。

网友E:
shell 中好像只能测试目标机的串口,PC不能这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