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flashpgm+wiggler烧写遇到的难题,望高手帮忙!在线等!~~

楼主:
今天着手在达盛出的44b0板子上移植uclinux,结果第一步烧bootloader就出现问题了,望高手帮忙解决,小弟不盛感激!~

连好wiggler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的h-jtag能检测到硬件,但是我用flashpgm烧bootloader烧到一半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target being held in reset,接着h-jtag就连不上板子了,提示:unable to find target.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f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
期间我都没动硬件什么的!~换了2台pc都出现了这个问题!~烧之前都是能检测到板子,一烧就出现错误,接着就检测不到目标板了,望高手帮小弟一把!~

网友:
能不能换片子?

要不换一个看看

网友:
今天突然又好了,但是我烧bootloader到99%时出现了一个提示:Flash within address range is blank.Resulting file is empty.按确定后就显示100%了.我不知道这是烧好了吗,还是有问题,望各位大虾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