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电子钟、电子琴、智能交通灯电路图!用8255!~和汇编程序!

楼主:
各位高手:今年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电子钟,电子琴,智能交通灯!
这些电路图!我们是用实验箱做实验的!主要电路图不会画  和借口不知道从哪接!
希望大家能看看有没有会的,和做过这样的课程设计!还有相关的汇编语言程序!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我现在继续要用!真的!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首先你们的试验箱的cpu是什么?
其次,把硬件图纸设计清楚:
1、电子钟:

显示部分:LED8字动态扫描+DS1302就可以构成电子钟的硬件电路;

2、电子琴:不懂,谷歌搜索

3、交通信号灯:8255是可以的,但是太古老,建议使用273或者595驱动;

软件:

在网络上找一个汇编语言的程序架构,然后一点一点编;
注意:使用前后台结构即可;

网友:
先弄清楚CPU,把实验箱功能和基本构造理顺一下,再查查相关的资料看你要设计的东西是如何接口的,多网上问问就OK了

网友:
也做这个,不是很会的,电子钟估计要用8254和8255吧

网友:
这到底是计算机组成原理还是单片机课啊?
你们学校真奇怪...就拿电子琴来说好了,需要的是通过单片机定时器控制IO口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该IO口要连在蜂鸣器上,再用单片机的IO口拉7个按键出来,然后扫描到不同的按键就发出不同频率的方波,自然就有不同的声音了咯,电子琴就这么实现了,假设你们用的实验箱里有8051的单片机,可以参考一下我下面这段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P3_3=P3^3;    //这个口连蜂鸣器

unsigned char idata i,tl0_temp=0,th0_temp=0;

void INTTO() interrupt 1
{
        TH0=th0_temp;
        TL0=tl0_temp;
        P3_3=~P3_3;
}

main()
{
        P1=0XFF;
        TMOD=0X01;
        ET0        =1;
        EA        =1;
        TH0=0;
        TL0=0;
        TCON        =0x10;
        while(1)
        {
                i=P1;         //P1口连键盘,这里用到7个
                if(i==0xff)
                        TR0=0;
                if(i==0xfe)   //下面就是多、来、米、发、索、拉、西了
                {
                        th0_temp=0xfb;
                        tl0_temp=0xE9;
                        TR0        =1;
                }
                if(i==0xFD)
                {
                        th0_temp=0xFC;
                        tl0_temp=0x5C;
                        TR0=1;
                }
                if(i==0xFB)
                {
                        th0_temp=0xFC;
                        tl0_temp=0xc1;
                        TR0        =1;
                }
                if(i==0xF7)
                {
                        th0_temp=0xFC;
                        tl0_temp=0xEF;
                        TR0        =1;
                }
                if(i==0xEF)
                {
                        th0_temp=0xFD;
                        tl0_temp=0x45;
                        TR0        =1;
                }
                if(i==0xDF)
                {
                        th0_temp=0xFD;
                        tl0_temp=0x92;
                        TR0        =1;
                }
                if(i==0xBF)
                {
                        th0_temp=0xFD;
                        tl0_temp=0xD6;
                        TR0        =1;
                }
        }
}

网友:
哎,大家都需要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