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file( )返回值非零且读取的字节数为零,该如何解决??

楼主:
readfile()
If the return value is nonzero and the number of bytes read is zero, the file pointer was beyond the current end of the file at the time of the read operation.
When a read operation reaches the end of a file, ReadFile returns TRUE and sets *lpNumberOfBytesRead to zero. Windows CE does not support asynchronous read operations on files.
各位,madn确实也给出了错误原因,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解决此问题??多谢了

网友:
不是说了嘛,你的文件读完了...

你看看你的文件是不是空的?

网友:
读取没成功,我也遇到过!!
主要还是要看看你的驱动。。。
然后看看地址。。然后像上面说的文件是不是空的

网友:
楼主在这里读的是文件还是端口?

网友:
读的是串口。我发现我的串口自发自收,接收数据正常。可是如果PC发数据给他,串口什么都收不到。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还有,wince os 若发数据给PC也是正常的。我用的串线是交叉的,没问题。

网友:
"还有,wince   os   若发数据给PC也是正常的。我用的串线是交叉的,没问题。"

我也遇到了 楼上兄弟的问题,

PC机器给 wince   os   时候,wince   os  虽然能收到,但是却和PC机给它发的不一样

如果你发给它 AA ,却收道路 65 168 13 65 168 13,奇怪 多了两个 168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