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外部扩展了两个32K的RAM,现在只能访问到一个,如何访问另一个?

楼主:
我用的是W77E58,外部扩展了两片32K的RAM,用P3.4做两个RAM的片选,现在只能访问到一片RAM。我如何才能访问到另一片RAM?

网友:
用最高的地址来做自选,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在电路上已经用P3.4进行片选了,我是想知道在KEIL C中如何用代码来实现操作。而且,我觉得:C中为变量分配空间是应该自动实现的,我是不知道它分配的哪里。我的想法是如何把P3.4告诉编译器,由编译器来自动实现。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如何实现?

网友:
我的想法是如何把P3.4告诉编译器,由编译器来自动实现。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如何实现?

编译器不管这个...
编译器只知道51自己本身的体系结构上的东西,它管不了用户的扩展方式,如果这个都管了,那它就不是简单的编译器了...至少加个智能两字

嘿嘿

----------------------------------------------------
我是不知道它分配的哪里。

至于这个,你可以用_at_指令实现变量的定位,但是,定位后也只是按默认的结构去寻址访问

和P3.4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让你用那个最高的地址线来译码识别是哪块RAM

网友:
我这个板子比较特殊,两个RAM共有一个地址空间0x0000~0x7fff,通过P3^4置0或1来实现对两个RAM的不同访问。0x8000后的地址供网络芯片使用。
但这产生一个问题,C是按照0x0000~0xffff来为变量分配空间的,如果每定义一个变量都通过_at_指定地址,那样太麻烦了。有没有一种方法实现这种机制:在默认情况下所有变量分配都是在0x0000~0x7fff范围内,在特殊情况下通过手动设置使用0x8000后的地址。不知能不能实现?

网友:
编译器选项将RAM限制在0x7fff内,剩下的就要费力思了。

网友:
编译器选项在哪设置啊?

网友:
target项off-chip Xdata Memory
start 0x0000 size 0x7FFF

网友:
有没有一种方法,在代码中实现这种设置。例如,通过宏或其他方式实现一个开关,一种状态为0x0000~0x7fff,另一种状态为0x8000~0xffff。

网友:
或者另一种方式,就是在进行编译器选项设置后,能不能在强制访问0x7fff后的地址空间?如果能,怎么实现?

网友:
如果总线上没有别的器件话,直接用P2.7做片选最方便,

网友:
最好把读写命令封装成函数,然后做个if,哈哈,

网友:
总线上还挂了网络芯片、解码芯片等几个器件,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口了,没办法才采用P3.4这种方式。

网友:
将读写命令封装成函数,我不太清楚怎么实现。因为这边有十几个已经写好的文件,这样改可能会很麻烦吧?

网友:
用汇编语言提供接口是可以的吧?
"小"的变量按常规进行定义, 大的buffer放在一个或几个汇编语言的模块里,
再提供一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