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用过《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这本书上基础数据库的例子?

楼主:
我在wince下试了这个程序,可是不好使阿,添加不了,也删除不了,请问是还需要安装什么程序还是本身实例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缺少某些组件,这个要自己好好琢磨一下,一般书上不可能讲的很细。

网友:
这本书上的代码我试过了,没有问题!
应该是少什么DLL的问题

网友:
偶同事用过,可以的。

网友:
我也用过了
就是几个月前
我用的版本是ce3.0

网友:
还是不好使
没找到原因
大家能说得更清楚点吗

网友:
LocalSize(pProps)出了问题

将AddNewStudent 和 EditStudent 改为如下:就ok 了

至于LocalSize(pProps)问题出在何处,及将相应内存初始化注释掉后有什么影响,请自己琢磨吧~~

bool CCEDBUSEDlg::AddNewStudent(REC_STUDENT stu)
{

        CEOID ceOid;
        CEPROPVAL *pProps;
        pProps = new CEPROPVAL[4];

        //学生学号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NO;
        pProps->val.lpwstr = stu.szNo;

        //学生姓名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NAME;
        pProps->val.lpwstr = stu.szName;

        //学生出生日期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BIRTHDAY;
        pProps->val.filetime  = stu.ftBirthday;
        //学生身高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STATURE;
        pProps->val.iVal = stu.iStature;

        pProps = pProps -3 ;

        ceOid = CeWriteRecordProps(m_hDB,0,4,pProps);

        if (ceOid == 0)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bool CCEDBUSEDlg::EditStudent(REC_STUDENT stu,CEOID ceOid)
{
        CEOID tmpCeOid;
        CEPROPVAL *pProps;
        pProps = new CEPROPVAL[4];
        //学生学号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NO;
        pProps->val.lpwstr = stu.szNo;
        //学生姓名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NAME ;
        pProps->val.lpwstr = stu.szName;
        //学生出生日期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BIRTHDAY;
        pProps->val.filetime  = stu.ftBirthday;
        //学生身高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 = PID_STATURE;
        pProps->val.iVal = stu.iStature;

      pProps = pProps -3 ;
        tmpCeOid = CeWriteRecordProps(m_hDB,ceOid,4,pProps);

        if (tmpCeOid == 0)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我的eeworld博客 有完整的例子 , 你可以下载来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在论坛上已经发表了 类似的 帖子 里面的附件就是 这个程序  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6楼兄弟的代码是正确的。那几个memset调用给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追踪错误发现这个函数没执行。就注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