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yeye程序中的一段lds代码stabs debugging section作用

楼主:
要写一个简易的内核但是skyeye也是刚刚接触不熟,发觉在lds里必须要加一段
/* Stabs debugging sections.    */
        .stab 0 : { *(.stab) }
        .stabstr 0 : { *(.stabstr) }
        .stab.excl 0 : { *(.stab.excl) }
        .stab.exclstr 0 : { *(.stab.exclstr) }
        .stab.index 0 : { *(.stab.index) }
        .stab.indexstr 0 : { *(.stab.indexstr) }
        .comment 0 : { *(.comment) }
        .debug_abbrev 0 : { *(.debug_abbrev) }
        .debug_info 0 : { *(.debug_info) }
        .debug_line 0 : { *(.debug_line) }
        .debug_pubnames 0 : { *(.debug_pubnames) }
        .debug_aranges 0 : { *(.debug_aranges) }
才能启动 skyeye 不然 出来
error bad offset (0x1080)in compilation unix header (offset 0x0+6)
哪位 大侠帮我 解释下 这段 代码 具体 是什么作用

网友:
突然 发现 好像 是 一种 调试 信息
似乎 还有 好多种 格式
  .debug_info     0 : { *(.debug_info) *(.gnu.linkonce.wi.*) }
+  .debug_info     0 : { *(.debug_info .gnu.linkonce.wi.*) }
   .debug_abbrev   0 : { *(.debug_abbrev) }
   .debug_line     0 : { *(.debug_line) }
   .debug_frame    0 : { *(.debug_frame) }
@@ -430,10 +346,9 @@ cat <    .debug_funcnames 0 : { *(.debug_funcnames) }
   .debug_typenames 0 : { *(.debug_typenames) }
   .debug_varnames  0 : { *(.debug_varnames) }
换了这种 格式 似乎 也 可以 能 跑 起来
到底 这段 具体 是 干事么的 哪位 大侠 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