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计算机读取RFID读卡器的韦根26输出?

楼主(2007-02-05):
请教怎么用计算机读取RFID读卡器的韦根26输出?
现在在搞这个韦根26,头都大了,RFID读卡器输出的是韦根26,准备是接到RS485,
然后再转换为RS232再接到电脑上读取数据的。但是不知道韦根26输出的波特率是
多少,有哪位大哥对这个熟悉?告诉小弟,计算机上写程序读韦根26的输出的话该
怎么写呢?应该需要知道韦根26输出的波特率吧?
小弟谢谢了!!!!
读卡器
波特率
程序

网友:
伟更26并非是UART的通讯方式,一般不用波特率这种说法,输出好像至少两个信号线,配合得到1或0,其中还有校验位,一般不用PC直接读这个数据。读卡器大都可以设置成多种输出如伟更26、ABA、232(uart)等,和PC的应用要用232(uart)接口。
用双踪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韦根26一般不用计算机读数据,那要用计算机读的话一般有些什么方式呢?
我的读卡器只有韦根26一种输出,不可设置。所以比较头疼。
现在准备去买个韦根26转RS485的转换器,然后用RS485转RS232的转换器再接到计算机串口上。
现在的问题是,在计算机上用程序读RS232串口,这个波特率怎么设置?该设置为多少呢?没有
思路。
经过这样的一系列转换后,RS232的波特率是否跟韦根的输出是一致的呢?
不好意思,我对硬件比较白痴 :(
谢谢您!

网友B:
你用的应该不叫读卡器,只是个读卡的模块,主要的应用是仪器仪表,如果要PC读数据,则可选用有232输出的模块或读卡器。或者自己做应用设计,当然有转换器也可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转换器。

网友C:
谢谢!快过年了,现在就此结贴。
祝您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