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如何开发wifi程序

楼主(2007-12-18):
EVC下如何开发wifi程序
想要在EVC下开发wifi的程序,驱动PDA上的wifi功能传数据,该如何操作,请各位给点建议?
wifi
数据
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WIFI 驱动是否是现成的?

网友B:
我是在惠普的PDA上开发,操作系统是Mobile 5.0,具有wifi的功能,想询问下在EVC下开发的流程或要调用的API等,谢谢!

网友C:
WIFI还是ADSL甚至是拨号连接,和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无关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网络编程,你不用考虑物理连接问题。

网友D:
麻烦各位给各具体点的建议!

网友E:
具体的建议?把代码写好给你够不够具体?首先让自己能问点具体的问题。

网友F:
除了CE系统帮助中的API,就是驱动提供的接口,LZ最好自己仔细看看。
别人除非以前做过,否则很难出您具体的建议。

网友G:
WIFI就是无线局域网了,一般是找网卡产家要驱动包(含文档),在定制NK.bin的时候,把驱动(DLL)包进去。并且配置Platform.reg,使得CE能够加载驱动DLL。做的好的产家会提供安装程序安装到Platform Builder里,这样方便定制内核和配置注册表。

网友H:
安装网卡的驱动后,就是简单的通信程序了。不用考虑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