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6 用GPIO口 控制LCD 遇到点问题,请指点下 谢谢

楼主:
        init_lcd();// 初始化 发了几条命令,busy程序都么问题

while(1)
   {
                clear();// 清屏,也么问题, 里面也多次调用busy();函数
                busy();//查忙,没问题
                whiteword(0,0,ee);// 到这个里,开始显示数据时,问题出现了,busy()函数就是过不去,一直忙!
                whiteword(0,16,ff);
                   DelayNS(100);
}
大循环里的程序,大概就这样,  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估计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我用的是LPC2146 + JM12864I , 通过GPIO口 ,并行和LCM模块通信!

网友:
JM12864I 这个看起来是那种很慢的LCD, 你可试试不测试它的反馈,简单地等待一段时间再写

网友:
过去了
程序跑通了, 但想显示的内容没出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