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下errno=0xd0003错误

楼主:
我用pc104平台,用DOC引导,config.h配置如下:#elif        (CPU == I80486)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ene(0,0)host:vxWorks h=192.168.21.8 e=192.168.21.198  u=yzy pw=123 f=0x08 tn=network "
起来后出现error loading file:errno=0xd0003的错误,请哪们大哥帮忙解决啊,谢了

网友:
0xd0003 这个错误码的意识是错误的文件描述符。
检查 是不是BSP中关于FTP的文件描述符处理错误。

网友:
谢谢addmgame大哥的指导,按你说的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修改,可否帮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host访问失败或者ftp目录配置有误,请检查。

网友:
没有找到你的vxworks文件

网友:
0xd0003 S_iosLib_INVALID_FILE_DESCRIPTOR

查查error loading file抛出的地方??

网友:
应该在你指定的目录里没找到vxworks映像,看看FTP server 上的信息有没有?

网友:
在上面的tn=network 后面加入o=ene试试。

网友:
检查你的下载设置,并修改之!

网友:
是不是没有修改host文件:
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中添加如下两行:
192.168.21.8       NWPU_LIUJE
192.168.21.198      target
试试看看

网友:
修改host文件为如下:
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中添加如下两行:
192.168.21.8       host
192.168.21.198      network
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