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发送地址和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利用的F020发送地址和数据,出现了问题,地址从地址线上没有发出,数据从数据线上没有发出,读写信号也没有,我的操作是这样的:
  控制字:  EMI0CF=0X3F; //选择地址数据是在P4到P7口,采用非复用方式,从0X0000-0XFFF,共64K;
           P74OUT=0XFF;
   程序:
         #define  addr 0xa0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data *p;
  while(1)
  {
     p=addr;
     *p=0xaa;
    delay(100);
    p++;
    *p=0x55;
     delay(100);
  }
}

这样操作的话我应该在P7口数据口上量到相应的数据,应该是0,1时序,可是现在没有输出,我比较困惑.

网友:
sfr不是白独立出来的

嘿嘿

你指向的地址并不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区

还是老实地用SFR来干活吧

呵呵

好运...

网友:
EMI0CF=0X3F;  表明指向的是C8051F020的外部数据存储器,采用非复用方式
#define     addr   0xa000; 是此外部数据存储器中的一个地址,我想要实现的是往此外部数据存储器中的指定地址写一个值,不知道为何,总写不进去,请问大虾们有实例么?
EMI0CF,P74OUT的配置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
1.Configure the Output Modes of the associated port pins as either push-pull or open-drain (push-pull is most common), and skip the associated pins in the crossbar.
2.Configure Port latches to “park” the EMIF pins in a dormant state (usually by setting them to logic ‘1’).
3.Select Multiplexed mode or Non-multiplexed mode.
4.Select the memory mode (on-chip only, split mode without bank select, split mode with bank select, or off-chip only).
5.Set up timing to interface with off-chip memory or peripherals.
这5个步骤都确认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