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花三分钟帮我看看我的程序,谢谢!

楼主:
我自己编的一个小程序,将AD转换后的数据采到片内XRAM,LED亮表示数据采集完成.但运行总是有问题,请各位大侠花点时间帮我看看,谢谢指教.谢谢!

#include
sfr16 ADC0     = 0xBE;

#define SYSCLK 22118400

#define NUM_SAMPLES        100
sbit LED = P1^6;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ADC0_Init (void);
void EMIF_Init (void);

void SYSCLK_Init (void)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int i;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XCN = 0x67;

   for (i=0; i <5000; i++) ;

   while (!(OSCXCN & 0x80)) ;

   RSTSRC = 0x04;

   CLKSEL = 0x01;

   OSCICN = 0x00;

   SFRPAGE = old_SFRPAGE;

void ADC0_Init (void)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int i;

   SFRPAGE = ADC0_PAGE;

   AMX0SL = 0x00;

   REF0CN = 0x03;

   for(i=0;i<10000;i++);

   ADC0CF = (SYSCLK/25000000) << 4;

   ADC0CN = 0xC0;

   SFRPAGE = old_SFRPAGE;

}

void EMIF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EMI0_PAGE;
   EMI0CF = 0x30;

   EMI0TC = 0x45;

   SFRPAGE = CONFIG_PAGE;
   P4MDOUT |= 0xFF;
   P5MDOUT |= 0xFF;
   P6MDOUT |= 0xFF;
   P7MDOUT |= 0xFF;

   SFRPAGE = SFRPAGE_SAVE;
}

void PORT_Init (void)
{
char old_SFRPAGE = SFR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XBR2    = 0x40;
   P1MDOUT |= 0x40;

   SFRPAGE = old_SFRPAGE;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xdata  write_address0 = 0;
   unsigned int xdata  write_address1 = 1;
   int i;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

   PORT_Init ();

   EMIF_Init ();

   ADC0_Init ();

   LED =0 ;

   SFRPAGE = ADC0_PAGE;
   for(i=0;i<100;i++)
     {
        AD0INT=0;
        AD0BUSY=1;
        while(AD0INT==0);
        if(AD0INT==1)
        {
            write_address0 = ADC0L;
            write_address1 = ADC0H;
            write_address0++;
            write_address1++;
            AD0INT=0;
        }

     }

   LED =1;

   while(1);

网友:
unsigned int xdata  write_address0 = 0;
   unsigned int xdata  write_address1 = 1;

不知道你的这两个是什么用意,呵呵

后面使用像是指针,但是却以变量在定义

请好好看一下C语言里的指针相关的章节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解答,我想用write_address0和write_address1来表示片完XRAM用来存放AD转换数据的首地址.是不是改成
   unsigned int xdata * data write_address0 = 0;
   unsigned int xdata * data write_address1 = 1;
就行了?

网友:
改成   unsigned char xdata  write_address0[100] _at_ 0x0000;
       unsigned char xdata  write_address1[100] _at_ 0x0200;
后就好使了,谢谢lbing,揭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