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如何读取端点0的缓冲?

楼主(2007-11-09):
驱动程序如何读取端点0的缓冲?
假设现在在固件中已经设定了端点0, 如EP0BUF[0]=0XFF;
在驱动程序中怎么读取它呢?谢谢
程序
如何

网友A:
开发板68013 FX2

网友B:
驱动是通过跟usbdi函数通讯,间接操作硬件的。
也就是说,firmware要解析usbdi的指令,做相应的动作。
读endpoint的具体,不是由driver来完成的~

网友C:
谢谢,这个已经知道了。请问你有过driverstudio开发usb驱动吗?为什么递交URB的时候数据传递不过去?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