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 ??????????????????????????????????????????????????????????????????

楼主:
8051的停止位怎么设置?
--------------------------------------------------------------------------------

发布时间: 2006-12-15 ; 上次回复: 2006-12-15; 总计回复: 1人次

--------------------------------------------------------------------------------

8051的停止位有1、1.5、2位之分,请问怎样设置?

--------------------------------------------------------------------------------

坎道斯 [等级:◆◆◆◆◆(中级)] (信誉值: 100) 回复于: 2004-9-15 8:11:37 Top

字长选择位:
00- 5位/字符
01- 6位/字符
10-7位/字符
11-8位/字符

停止位选择:
0- 选1位停止位
1- 当字长选5位/字符时,
停止位为1.5位;其它字长
时,停止位为2位

不如我采用方式1或者3   在停止位分别为1和2在程序上有什么区别呢???????????????????????????????
我不怎么懂   还请详细一下
谢了

网友:
在停止位分别为1和2在程序上有什么区别呢???????????????????????????????

在通信程序上没有任何改动,唯一要改的是配置程序,不过最好采用行业通用串口设置标准..

网友:
怎么理解

我要做的是单片机的程序    电脑上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

我用方式1或者3    我这里有一个拨拔开关      拨上为1位停止位   拨下为2位停止位

难道单片机程序一抹一样吗??

那这个拨拔开关不是一个摆设吗    有什么用

详细点嘛

网友:
拨码仅仅就是配置,对应的你可以看串口的配置方式,网上满世界都是...

网友:
听不懂
你就说停止位1和2  在单片机程序上有区别没

要是 有  那上有在哪里

网友:
串口确实不若并口简,
抱怨一下!

网友:
大家都是菜鸟
答非所问

网友:
起始位和停止位是用于导步通信中计时或同步传输数据字符的一种方法。通过停止位和起始位,系统才能知道字符在何处结束,另一个字符又从何处开始。

网友:
那1和2  在51单片机程序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何区分呢

感觉大家回答都对   但是 都不准啊

还是不懂    就说如何设置2个停止位吧

网友:
老大,这个LZ不知道真是我水平太低解释不到位还是其它的原因,我觉得我已经能直接达意的告诉他了...

异步串口的通信原理和底层协议不是他能改的,只有用的份.所以使用方式咱用户的应用程序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差别只在于对串口通信属性的设置(配置)也就是对应串口的初始化.只要与PC端能对应上就能通信了,具体怎么配置,还是自己看书吧...

网友:
LZ我知道了,好好查了一下,你可能用的是8251A这个可编程串行通信芯片.它支持多种停止位(就是你说的:一位,一点五位,两位)可以在它的配置寄存器里进行配置

但是,我们用的51里的串口,只支持一个停止位的,PC也只能适应51端
不然就不能通信上

其它的通信的话就只是,中断接收/查询发送...
具体的无异了

网友:
还是不懂    就说如何设置2个停止位吧

-----------------------------------------
PC上,你可以通过调用WIN提供的API实现
如果是用8251A这个芯片,你可以将它里面的命令字里的位七和位六都写1
如果是标准51或其它八位机里集成的串口,那没戏.只能用一个停止位,不过你可以扩一个8251A出来,那就OK了.

网友:
芯片是89s51
模式0异位寄存器方式
模式1  8位uart方式(1个开始位   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模式2  9位uart方式(1个开始位   8个数据位   1个可编程位  1个停止位)
模式3  9位uart方式(1个开始位   8个数据位   1个可编程位 1个停止位)

大哥真热情
谢谢你
搞差不多了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