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用MAX232来做RS232接口,是不是必须用51单片机的RX,TX脚,用其他的可不可以?
接口

网友A:
不行,用别的也跟不上,有专用的为什么用别的?

网友B:
因为我的一个触摸屏也要用这两个脚与51串口通信,

网友C:
用MAX232来做RS232接口,是不是必须用51单片机的RX,TX脚,用其他的可不可以?
可以,你可以用定时器模拟一个232口,这时候它就按串口的方式通信了....

网友D:
你可以用定时器模拟一个232口,不过,很麻烦的

网友E:
加上个"550"那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F:
我觉得发还可以,收就比较困难了。如果允许,你可以用2051辅助一下。

网友G:
还可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