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获取鼠标空闲时间

楼主(2007-04-04):
wince下获取鼠标空闲时间
请问如何在wince下获取鼠标的空闲时间,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定时器来计算两次输入的间隔时间这种方法因某种原因不允许使用。
wince
定时器
如何
鼠标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属性.

网友B:
何谓鼠标闲置时间?如果是ppc的话,lz的意思是否是两次用笔点在屏幕上这段时间中间的间隔呢?那只有在鼠标点击事件里处理了,用一个全局变量记录上一次点击时的Tick(用GetTickCount()),明白了?

网友C(2007-08-06):
不好意思,一直没来结贴,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