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AD问题

楼主:
通过AD转换后得到4组word类型的AD值,分别保存在a0[8],a1[8],a2[8],a3[8]4个数组里,现在想获得a0[8],a1[8],a2[8],a3[8]的平均值,保存在一个新数组a4[8]里,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
a0[8]---这个是不是A0[]有八个元素?
对应的其它的也一样

然后,同样的取四个数组里对应各个序列的值求其平均,然后对应放到A4里的对应位置?

是这样吗?

如:
A0  1 2 ..
A1  0 1 ..
A2  1 0 ..
A3  2 1 ..

A4  1 1 ..//平均值,是这样的不?

网友:
问题描述得不清楚

网友:
就是"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描述的那样,但是数组里的元素不是int类型的

下面我把问题再详细描述以下:

一共有8个红外反射传感器,有一段路面,路面由黑白两种颜色组成,黑色在路面的中间,白色紧靠着黑色在黑色的两边,系统=上电后,8个红外传感器就以一定的周期不断的扫描路面,那个灯扫描到黑色就返回低电压,扫到白色就返回高电压,然后把每个周期扫到的模拟量通过AD(8位)转换成数字量,保存在AD的结果状态寄存起里,然后把结果寄存器里的值赋给word类型的数组(每个数组8个元素),把4个周期的AD中的结果状态寄存器里的值分别赋给4个数组,然后对这4个数组中的对应值求平均值,把平均值保存在一个新的word类型8个元素的数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