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属于嵌入式系统吗

楼主:
各位,我不是很清楚嵌入式系统,请问我们外面买的那些MP3/4属于嵌入式系统吗?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基本上嵌入式系统好像就分两种,什么LINUX和WINCE,怎么区分呢,我做MP3开发的,是C语言和汇编混合的,不知道这个是属于哪种呢?谢谢!

网友:
有人吗。。。。。。。。。。。。。。。问什么问题都没人回答的?

网友:
现在很便宜的那些个MP3没用CE也没有LINUX直接就是八位机+解码模块

这个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芯片的,呵呵

如果用是嵌入式OS的应该非常贵,但可以做得很漂亮...

网友:
那现在这些MP3算不算嵌入式系统呢?

网友:
其实,说到属性上,都属于嵌入式应用的范围内

呵呵

网友:
就连SIM卡里面都有一个几k代码的单片机系统,嵌入式系统是无处不在的。

网友:
哦,谢谢各位!那我的像上面说的只是用八位机+解码模块的MP3,是没有嵌入式系统吗,因为好像只是用一些C语言和汇编

网友:
一般新手理解上都存在很多误区,我想澄清一次,尽管澄清过很多次了^_^。

1.把嵌入式系统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混淆。

  嵌入式系统是指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而设计的系统,包括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两者不能分开说,缺一不可。嵌入式操作系统一般指软件系统。
  mp3当然属于嵌入式系统,很多应用单片机的系统都属于嵌入式系统,请不要将“系统”
  两字等同于“软件”。

2.软件系统是不分体积大小的,也许不能与用户交互,但是它仍然是软件系统。LINUX和
  WINCE是属于非常庞大的智能嵌入式软件操作系统,并不是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代表,而只是一个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分支。

3.嵌入式操作系统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功能无分多少,只要能满足设计和客户需求,
  就是最好的系统。这也是嵌入式系统的重要特性。一味追求功能是非常错误的,必须
  基于客户,市场,成本需求来决定功能。如果设计出能打电话的洗衣机,估计没人会去买,
  因为价格至少要翻一倍。

只要你每次判断时参考上述特性,相信不会再搞错了。

针对你的问题,MP3采用单片机+DSP,既然有硬件也有软件系统,而且是专用系统,
当然属于嵌入式的范围。

网友:
补充个例子,UCOS操作系统核心代码才千行,这个著名的操作系统相信无人不知。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释,明白多了,太谢谢啦!

网友:
看我做这样的定义如何:具有CPU,做为更复杂装置的一部分存在,不当做通用计算机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叫嵌入式系统.
台式机是通用计算机,但是其中的一些部件,如键盘中就有一个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仍然是嵌入式系统.

网友:
嵌入式系统不一定有CPU。DSP就可以完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