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rus Logic EDB9315A 开发板在WINCE环境下液晶显示器分辩率的设置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开始学习使用 EDB9315A ARM开发板,操作系统使用WINCE。开发板所连接的液晶显示器是Sharp公司的6.4寸TFT LCD,分辨率为640X480,LCD可以显示图像没有任何问题。当我把显示器改为Sharp的8.4寸TFT LCD(分辨率为800X600)时TFT LCD只有背光点亮,没有图像显示,接线没有错误,而且经验证LCD也没有问题。
分辨率从 640X480 变为 800X600 需要对驱动程序作出那些改动?恳请大家提出建议。谢谢!!

网友:
谁能帮帮忙呢?谢谢!!

网友:
需要在注册表中修改LCD控制寄存器的值和屏的大小。具体的不记得了,明天到公司看看是什么。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EP931x]
;@ 640 x 480
IF LCD640x480
   "Width"=dword:280
   "Height"=dword:1E0
   "Frequency"=dword:3C
   "ColorDepth"=dword:10
   "SetDirectly"=dword:1
   "VLinesTotal"=dword:0000020c
   "VSyncStartStop"=dword:00000002
   "VActiveStartStop"=dword:001001f0
   "VBlankStartStop"=dword:001001f0
   "VClockStartStop"=dword:020c020c
   "HClocksTotal"=dword:0000030e
   "HSyncStartStop"=dword:02ae030e
   "HActiveStartStop"=dword:000e028e
   "HBlankStartStop"=dword:000e028e
   "HClockStartStop"=dword:030e030e
   "InvertPixelClock"=dword:0
   "SleepSignalActive"=dword:1
   "UseCX25871"=dword:0    ;     0 - Disabled, 1 - Enabled, Default 0
ENDIF

;@fwx & ld 1024 768
;@ 1158 x 829 x 50 hz
IF LCD1024x768 !
   "Width"=dword:400
   "Height"=dword:300
   "Frequency"=dword:3C
   "ColorDepth"=dword:10
   "SetDirectly"=dword:1

   "VLinesTotal"=dword:0000033c
   "VSyncStartStop"=dword:0337033c
   "VActiveStartStop"=dword:000d030f
   "VBlankStartStop"=dword:000d030f
   "VClockStartStop"=dword:033d033c

   "HClocksTotal"=dword:000004bd
   "HSyncStartStop"=dword:046304bd
   "HActiveStartStop"=dword:00300430
   "HBlankStartStop"=dword:00300430
   "HClockStartStop"=dword:04be04bd

   "InvertPixelClock"=dword:0
   "SleepSignalActive"=dword:1
   "UseCX25871"=dword:0    ;     0 - Disabled, 1 - Enabled, Default 0

ENDIF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我的是LINUX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