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移植到VC的问题?

楼主:
我是VC新手,EVC也没有做过,现在接到一个任务

把一个EVC下的程序移植到VC下,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头大的很呐@_@

网友:
翻译啊 呵呵

照着功能重写一边 呵呵

网友:
VC是新手,这没有办法帮你,找本书看看啦!
网上关于VC移植到EVC的文章很多,search一下看看。

网友:
你两边都是新手啊,呵呵,要多花时间了。

要不把任务外包出来,呵呵,估计有人会做得。
看你开价了。

如果evc中的代码写的好,(如不用L“”, 都用得_T(“”)等等)
都考虑到移植的问题的,那你只要把代码都搬过去,然后慢慢调试就能成功。

网友:
EVC向VC移植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主要就是Unicode的问题,如果把VC上也用Unicode的话,应该会减少一些工作量,建议参考EVC的工程,使用UltraEdit编辑一个VC的工程,然后调试一下就OK了。

网友:
91program 你看反了还是它写反了?

网友:
是我写反了,因为网上讨论VC到EVC移植的比较多。反过多会比较少一些!
但一些问题是同样的,VC到EVC移植要注意的问题,也就是EVC到VC移植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VC》》EVC,移植的话直接建个工程,代码贴进去,编译,然后会有很多错误,然后一个个改,搞定

网友:
说的对
实际动手吧

网友:
调试,再调试。。。

网友:
前两天做了一个eVC往VC转的程序,其实也不是特别麻烦
在setting里面添加对Unicode的支持

1.Unicode问题,在Project Settings里,C/C++卡片,里面有Preprocessor definitions里面添,_UNICODE,UNICODE
2.link -->output Entry-point symbol:wWinMainCRTStartup (支持双字节)
3.资源可以直接拷过来 用VC打开eVC的资源文件(rc),然后eVC的资源就会出现VC
在右侧,用鼠标拖到VC的资源中就可以.
4.其他就是一些细节问题了.可以用宏判断,是不是eVC的程序,如果是怎么处理,不是的话,就用VC的处理方式
#ifdef _WIN32_WCE
#endif

自己总结的,有不对的地方大牛们指点指点

网友:
还在修改中呢,现在发现的问题主要是类库的引用,字符转换,基本上编译通过,正在调试功能,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