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DMA方式读写问题

楼主(2007-01-22):
求助硬盘DMA方式读写问题
各位大虾好,我用Tornado 2.2,需要读写硬盘,可是发现ataDrv.c中说"DMA is not suupported in this release",我经过测试发现读写速度也特别慢,是不是tornado2.2不支持DMA方式读写硬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了.
硬盘
测试
release

网友A:
肯定能支持,2.0就能支持,可能是ataDrv里面有问题,或者硬件不支持或者硬件设计方面的问题。我的自己的看法

网友B(2007-09-30):
T2.2能支持DMA,只是种类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