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下如何分別讀取4只PID,VID都相同的USB Mouse ...

楼主(2007-05-16):
windows xp下如何分別讀取4只PID,VID都相同的USB Mouse?
編寫測試程式的需要,要在Windows xp 下同時讀取4只Mouse的移動,按鍵等數據,請問大致方向,流程是怎樣?請各位大哥不吝賜教!!
windows
如何

网友A:
1个厂商生产的?可以从端口角度考虑。

网友B:
GUID 查询,有index上的区分

网友C:
是同一家廠家生產的,能不能說詳細一點。

网友D:
在應用程式端我試過用HID的GUID去搜,可以通過index分別捉到四只MOUSE的柄,可以讀到MOUSE的基本信息(如PID,VID等),但不能用ReadFile去讀Mouse的移動,按鍵等數據(在Win98下可以),一讀就馬上報錯。

网友E:
聽說過以透過驅動去讀,但我驅動只略懂皮毛,還望各位達人指教!

网友F:
用 ReadFile 或者 DevIoControl 的方式。用什么 iocontrol code 就不清楚了。读的时候还分同步异步。都可以试试。
没有玩过,仅供参考。

网友G:
還有哪位大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