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象通过GPRS传输?

楼主:
如果把图象捕捉到,并经过压缩,可否把压缩包通过GPRS发送到服务器(已连接Internet)?请问用什么GPRS无线模块?

网友:
这个使用任何模块都可以的,问题是需要单片机一系列的处理过程,你加我QQ吧,或者加这个群:30278746

网友:
这个产品有个深圳的公司在做,我见过演示的效果,想了解详细的话:msn: mikehorse@hotmail.com

网友:
职位名称:高薪聘 C++(symbian/wince平台 ) 移动设备开发工程师
工作地点:深圳市地王大厦59楼

  职位描述: 任职要求:
1、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2、熟悉C++/C#,对面向对象的开发有深刻认识;
3、熟悉symbian\wince\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
4、有GUI方面开发经验者优先;
5、熟悉socket开发,了解TCP/IP协议;
6、有音视频开发经验并熟悉编解码算法者优先。

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755-61633665
联系人:金小姐
电话:755-61633688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图片吧!?!如果图像的话,GPRS网络是很够呛的!那至于选择何种模块,可以去版主wxf0204(网泥www.xmlenz.cn) 所说的那个群去问一下!

网友:
根据目前的gprs网络传输速率,用来传图像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速率太慢,用cdma的模块还可以,但不是很稳定,但基本可用。至于用什么模块,必须是视频专用传输模块。产品应该很多,但找个性能好的比较难吧,恐怕楼主要下好功夫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