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 wince5.0 lan91c111 驱动

楼主(2007-08-16):
pxa270 wince5.0 lan91c111 驱动
移植 lan91c111 for pxa255 wince4.2 驱动 到 pxa270 wince5.0 下,哪位高手做过,需要修改那些地方,指点一下,谢谢!
驱动
WindowCE

网友A:
要修改的地方还不少,比如驱动代码本身有很多地方需要重写,特别的如 NdisRawWritePortUshort和NdisRawReadPortUshort;和OAL中处理中断的部分等。

网友B:
是不是有些NdisRawWritePortUshort要改成NdisRawWritePortUchar?
能具体说说中断方面要修改的内容吗?谢谢!

网友C:
要自己实现 NdisRawWritePortUshort 和 NdisRawReadPortUshort,因为用这2个API不能正确读写。中断方面你去看看相关资料就好,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D:
我实现过,在PXA270 WinCE5.0 下LAN91C111可以正常使用。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MSN: gzlixp@hotmail.com. QQ:502584968 手机:13910086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