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命啊 小弟在 ADS 1.2 编译一个文件时出现 编译报错 Error:(Serious) C2840E:EOF in comment Time.c l

楼主:
大侠救命啊 小弟在 ADS 1.2 编译第一个文件时出现 编译报错
  Error:(Serious) C2840E:EOF in comment Time.c line 39 错误指的是最后一行

我查了相关论坛 说是需要重新编辑  "Time.c 文件以消除 不可见文件结束符 -1"

可是我修改文件  既然是不可见文件结束符 又如何修改去掉文件结束符啊 望高手指教小生怎么改正才可以编译通过啊~~~

============================源代码(ads 1.2)

#include "config.h"

#define BEEPCON 0x00000080 /*P0.7 B1低电平蜂鸣/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i++);
}

void Time0Init(void)
{
        T0PR = 99;
        T0MCR = 0x03;
        T0MR0 = 110592;
        T0TCR = 0x03;
        T0TCR = 0x01;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设置管脚连接GPIO
        IO0DIR=BEEPCON;

        Time0Init();

        while(1)
        {
                while((T0IR&0x01)==0);
                T0IR = 0x01;
                IO0SET = BEEPCON;
                DelayNs(10);
                IO0CLR = BEEPCON;
                DelayNs(10);
        }
        return(0);
}

请问哪位大侠帮小弟解决一下啊

网友:
注释错误:#define BEEPCON 0x00000080 /*P0.7 B1低电平蜂鸣/

网友:
谢谢了啊 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