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at89s51实验板的资料啊?

楼主(2007-06-11):
谁有 at89s51实验板的资料啊?
朋友给我一个是实验板子,上面接了好多元件,6个数码管,步进机,A/D转换器,4*4键盘..液晶显示,可都不知道这些元件是怎么接到那些引脚上的,原来写的程序也不知道要怎么改.....
at89s51
数码管
资料

网友A:
可都不知道这些元件是怎么接到那些引脚上的,
不同的器件设计有不同的通信接口,以及自身的操作方式.这才能用起来.
最好有原理图在,不然的话就要麻烦些...
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办事.万用表啥的,总有吧?呵呵
举个例子:
6个数码管
你要看一个它的显示方式,是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不过一般都是用动态的,因为6个用的IO太多.不般不舍得)
然后找出数码管怎么连接到单片机上的,当然这个肯定是数字IO,用万用表就能点出来.然后看它的控制方式,这个就有讲究了,因为它的实现方式很多.有的是直接用IO控制数码管的选择状态,有的是串转并器件来选择数码管,还有是控制片选.
所以要明确它的控制方式,然后,按照相应的方式编写控制程序,那就可以用了...

网友B:
那用万用表要怎么测哪?
那些元件都被焊到板子上了,找不到它们的引脚哦...只有单片机上的三十二根引脚是可见的

网友C:
学习板不可能用高成本的全贴片的封装,而且,学习板都会考虑初学的问题,肯定有的,LZ你再好好找找...
嘿嘿,慢慢来,别急

网友D:
嗯..谢谢大哥....可是万用表具体要咋测呀?比如要测6位数码管连接到哪些引脚上,是用万用表.接到六位数码上测吗?

网友E:
数字表,就用测连通性的那个档位,如果连通的,就会响一声嘀的.这最方便了.
模拟表,可以用测电阻的,电阻为0不就导通嘛?这就是导线,对吧?数字表也可这样
以后做事,应该多想想,多动动脑子,对自己的工具要有充分的了解,好吗?呵呵

网友F:
-_-~~
关键是俺手上才一块实验板子哪大哥..手上其它的啥工具都没呢..我决定去找原理图.谢谢大哥!

网友G(2007-11-02):
http://www.51c51.com/TEST/XL1000/xl10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