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用PIC的單片機(匯編)如何產生一個隨機數?

楼主(2007-01-20):
請問用PIC的單片機(匯編)如何產生一個隨機數?
如題,謝謝!!
如何
PIC

网友A:
有些单片机上电复位时,内部RAM的值是随机数,可以利用啊,PIC单片机是不是这样,只有仔细看看DataSheet了。

网友B:
如果rand()用数学方法算出来,可能性不大,单片机的性能远不如,PC
也不大可能,去利用定时器来做
要不,老哥你把代码反汇编出来,咱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C:
简单使用时钟进行换算
网上有一篇专门对8086随机数的汇编分析
就是对时钟及20毫秒滴答数进行换算

网友D:
方法很多的
时钟是一个方法
你也可以借鉴c语言的一些代码,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