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驱动即插即用的蓝牙适配器?什么牌子的好?购买时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楼主:
有朋友给推荐一下吗?

网友:
好像有些芯片好?

网友:
欢迎指点,多谢

网友:
没有,蓝牙不是标配

要的话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后台装驱动...

网友:
没有听过不用装驱动的
装以下驱动何妨

网友:
哪种芯片比较好?哪种装驱动比较简单?
请大侠推荐一下。
没有办法,只有装驱动了。主要是用户不太懂电脑,装驱动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的事情,没有办法,只有我给他安装了。

网友:
可以打包来装,客户只需要点 setup.exe就好了

网友:
我刚才去电子市场看了一下,价格差别比较大,有的不到30,有的60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卖蓝牙的商人说,便宜的不稳定,还经常掉线,是不是这样?

网友:
差别那么大?

网友:
价格差别不小

网友:
CSR的芯片相对稳定。至于价格差别很难说,有很多是台湾的芯片,本身就有问题,软硬件和外围电路可能都不够稳定。
至于成本价格,应该在40RMB比较差不多。所以市场价格100左右的应该比较稳定。30的就不要买了。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看Bluetooth的协议版本,建议你买BT2.0+EDR.

网友:
有些牌子XP自带驱动

网友:
非常感谢,实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