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时想在NandFlash中写入50M的文件,什么方法最快最便 ...

楼主(2007-09-04):
出厂时想在NandFlash中写入50M的文件,什么方法最快最便捷?
出厂时,想在Flash中固化50M大小的文件,想用JTAG这要的方式先放在RAM中,在通过程序运行写Flash,这种方法慢,且需占用大量RAM空间;第二种方法想用串口传数据过来到ARM,再运行写FLASH程序,这两种方法都慢,115200的速度也要50分钟,有没好的方法?
FLASH
程序

网友:
用个专门的烧写器,写完了再贴片。

网友A:
推荐一下,像SOP封装的Flash恐怕不好固定吧?你们是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B:
有专门的转接头的!也叫什么适配器!

网友C:
ARM的UART可以跑到1Mbps以上的...

网友D:
弄一个GOHST这类的磁盘工具,通过PC这样的东西用接口卡直接写FLASH
这样是不是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