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cpc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10-21):
avr 单片机cpc指令的问题
看这条指令的意思好象是 rd 和 Rr+C 来比较 。但我测试结果总是不相等。我用的是AVR Studio4.17 大家帮我看看测试代码。 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啊
ldi r1,0x10
ldi r3,0x12
lp: sec
cpc r3,r1
brne lp1
rjmp lp2
lp1: inc r1
rjmp lp
lp2: dec r1
rjmp lp
测试的结果是r3和r1总是不相等,按我的理解是当r1= 0x11 时加上C位就等于0x12 应该与r3相等。但实际是不相等。请高手指点
测试结果

网友A:
不是吧,按avr的话,ldi这个指令使用是有限制的,只能在r16以上的寄存器上使用,r15以下需要
ldi r24,0x10
mov r1,r24
你怎么能编译通过?
另外r0和r1被乘法指令使用了,最好不要用.
把r1和r3换成高位寄存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1楼分析得相当好!请问楼主AVR Studio4.17 你是从哪里下载的,莫非是你开发的?

网友C(2008-07-11):
晕,楼主真猛,LDI R1/R3都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