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我是新手,请教Plc931直接ad转换的问题

楼主:
我在公司里做毕业设计,采用lpc931单片机,想把一个十六位的数字量用单片机的Pwm功能给转换成模拟量,pwm输出采用rc滤波,但具体的c程序该怎么写呢?请指教!!

网友:
你的C程序仅能控制PWM的空占比,其它的是硬件电路的事

另外,你没给出硬件电路怎么弄,有什么限制,

所以,基本上除了给点PWM的荐意外,帮不上啥忙了...

网友:
这位老师先谢谢你了,硬件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滤波电路,我不知道怎么把那图给传上来。
我这有一个程序,麻烦您给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include

sbit        PLEEN=TCR20^7;//定义锁相环使能位

main()
{
        P1M1=0x00;                //设置端口模式
        P1M2=0xFF;                //设置P16,OCA为推挽输出,详见P20

        TCR21=0x04;                //分频操作,5分频,pll输出频率=pclk频率/4+1=0.737mhz,则输出为0.737*32=23.584

        TOR2H=0x00;                // 重装值 0x0000实现了16位的分辨率
        TOR2L=0x00;                // -> PWM 周期
        TCR21|=0x80;//工作在pwm模式下,置位tcou2使映像寄存器的内容在下次ccu溢出时更新

        OCRBH=ADH;                //数据为ad转换后的高8位字节
        OCRBL=ADL;                //ad转换后的低8位字节
        TCR21|=0x80;

        CCCRB=0x02;//输出引脚状态,反向pwm,比较匹配时清零,定时器溢出时置位

        PLEEN=1;                        //锁相环使能, 启动 PLL
        OCA=1;
        while(PLEEN==0);        // 等待直到PLL锁定

        TCR20=0x82;                // 锁相环使能,启动锁相环;设置输出模式,非对称PWM(使用pll作为时钟源)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