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MC1000 开机自动运行程序的解决方案(冷启动设置须不丢失)!

楼主:
小弟最近做一个手持设备的小项目,设备为MC1000(条形码数据采集器),平台为Wince 4.2,开发工具为vs2003.现在通过设置注册表已经实现了开机自动运行自己写的程序的功能,但是现在冷启动后就注册表就复原了。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RegFlushKey可以解决,但是调用这个函数却抛出了一个OverflowException,真是不爽。另外有人说Hive-based Registry可以解决,但我不知道MC1000是否支持。现向各位高手征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如果只是在注册表中加入你的键值的话,可以在PB中直接编辑project.reg文件加入你的键值,重新编译和下载NK就好了。

网友:
请注意,我的开发工具为VS2003

网友:
查了一下,好象不支持Hive-based Registry,你弄一个开机初始化那样的功能好了,每次开机都重新设置!

网友:
楼上的大哥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只要有一个可写的FAT分区就能实现Hive-based Registry,不过还是要使用PB(Platform Builder)定制内核的。只要加入“Hive-based Registry”特性,并且设置好和“Hive-based Registry”相关的注册表键值重新编译,下载NK.bin就可以了。

网友:
定制内核是不可能的了。请各位高手想想其它办法。

网友:
jjiaming你好:
   终于找到在做mc1000下开发的同仁了!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我的环境也是vs2003,做mc1000下的开发,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法将程序部署到设备中去,老是报“错误: 无法建立连接。请确保此设备已经与开发计算机建立了物理连接。”困扰我很久,一直没有解决,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或你开发是用什么办法的,我邮箱是yf63875011@163.com qq是43760710 要是看到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
我想不定制内核的话,是没有办法的。这就相当于你要让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一冷启动,所有设置都恢复),每次失忆以后自动去做同一件事情。

网友:
同意8楼的。

要是什么都丢失的话,在应用层面上没有办法实现记忆功能的。

还是需要os支持。

网友:
我也想在设备冷启动后就自动的运行注册表,执行我的安装程序。关键是怎么实现啊?注册表写了,冷启动却没有执行。

网友:
注册表写了,冷启动却没有执行

冷启动没有执行? 你把电池,电线拔了,还能不冷启动。
ls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有外部存储卡的话 可以考虑 2577 目录的特性 ARM处理器。

网友:
真复杂!
(1)、将**.run文件放于路径Application/startup下或将安装文件放于WinCEloader.exe目录下,既可完成开机后自动运行安装文件的功能。(2)、在文件夹Application下写.reg注册表文件 (3)、在文件夹platform下写.cpy文件
你试试看!

网友:
将程序做成CAB包copy到MC1000的Application目录下(包含环境包,Application目录下的东西冷启不会丢),再写个注册表文件,让它们安装(MC1000冷启动时会自动加载Application和platfrom里面的一些启动东东,要注意是CAB包要设为只读,要不安装完后就消失了).

网友:
确实不用太复杂了
按xingxing_ruby说的做一些.REG(注册表文件)和.CPY(拷贝程序用的批处理)就可以了。
Application是FLASH的冷启不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