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中调用汇编的时候,写汇编函数应该是什么格式?

楼主:
我是用S3C44B0X那个板子。在看demo程序的时候感到很困惑,有的汇编函数是前面加了下划线。有的却什么标示都没有,然后在C程序中稍加声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哪位大虾能不能说一下c中调用arm汇编函数,在编写的时候有什么格式和注意的吗?同样,如果汇编里面调用C函数呢?

网友:
不同的编程平台,语法不一样。

网友:
具体看编译器手册...

像VC下的_asm{};
还见过的:asm();

网友:
_asm{}这个是在c中内嵌汇编用到的吧。我是想问调用函数的时候,汇编函数编写的格式。
ads中的话是什么格式呢

网友:
哦这种的话我一般的解决办法是:

先把函数框架准备好

然后编译成汇编源文件,然后把汇编函数的功能填进去.

这样就省了,不同语言间的接口问题...

网友:
lbing7大虾,那就再麻烦一下 在ads下怎么把函数编译成汇编源文件?
不胜感激

网友:
其实也容易,你需要知道的是,所谓函数调用的本质,也就是call 了一个地址,在源代码一级,不会有立即数表示的地址,而是用symbol来表示,这个symbol在c代码里就是函数名,在汇编里就是一个标号(标号总会用吧,你在汇编里jmp,jz,jnc等等都要用到标号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汇编程序里的标号通常都只具有本地scope,也就是说,其他文件无法直接引用它,c文件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就需要用一些汇编伪指令来改变这个标号的属性,使之具有全局scope。这个伪指令应当是不同编译器有不同语法了,在gcc tool chain里面是用“.global”来指定的。
一旦你指定了一个标号的属性为具有全局scope,连接器就可以找到这个标号来进行连接了。

当然,为了让编译器也满意,你应当在c代码里声明一个函数原型,该原型的函数名就是汇编代码里的标号。

网友:
反过来在汇编里调用c函数,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些不同。由于c函数默认就具有全局属性,因此在连接上不需要考虑太多的问题,麻烦在于,你需要根据c函数的声明,在汇编调用它时为它准备好所需要的参数(入栈或者放到一些寄存器中),调用完成后可能还需要清理栈中的参数。

在实际开发中,推荐使用的方式还是lbing7所说的方法,否则确实麻烦。

网友:
Calling assembly language from C

Example 4-9 and Example 4-10 on page 4-21 show a C program that uses a call to an
assembly language subroutine to copy one string over the top of another string.

Example 4-9 Calling assembly language from C
#include
extern void strcopy(char *d, const char *s);
int main()
{
    const char *srcstr = "First string - source ";
    char dststr[] = "Second string - destination ";

    /* dststr is an array since we’re going to change it */
    printf("Before copying:\n");
    printf(" %s\n %s\n",srcstr,dststr);
    strcopy(dststr,srcstr);
    printf("After copying:\n");
    printf(" %s\n %s\n",srcstr,dststr);
    return (0);
}

Example 4-10 Assembly language string copy subroutine
    AREA SCopy, CODE, READONLY
    EXPORT strcopy
    strcopy ; r0 points to destination string.
    ; r1 points to source string.
    LDRB r2, [r1],#1 ; Load byte and update address.
    STRB r2, [r0],#1 ; Store byte and update address.
    CMP r2, #0 ; Check for zero terminator.
    BNE strcopy ; Keep going if not.
    MOV pc,lr ; Return.
    END

Example 4-9 on page 4-20 is located in install_directory\examples\asm as strtest.c
and scopy.s. Follow these steps to build the example from the command line:
1. Type armasm -g scopy.s to build the assembly language source.
2. Type armcc -c -g strtest.c to build the C source.
3. Type armlink strtest.o scopy.o -o strtest to link the object files
4. Type armsd -e strtest execute the example.

网友:
不小心找到了ADS1.2的编译器,看了看它的文档见到这个,拷过来整理了一下!!呵呵

LZ应该多看看编译器提供的手册,里面讲得很详尽...

这就不用我再翻译过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