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 2005 和 WINCE 怎么也连接不上..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 按照这个文章配置 的 , 但是 只成功了一次,  以后就一直说 Active Sync 没有安装, 但是这个文章的说法是不使用  Active Sync 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关键或者比较怪的地方,我没有注意到, 请各位大虾赐教.
http://blog.eeworld.net/lsxqw2004/archive/2007/07/14/1690808.aspx

网友:
好像微软的模拟器是没有以下几个文件.需要另外共享拷贝的.
Clientshutdown.exe
ConmanClient2.exe
CMaccept.exe
eDbgTL.dll
TcpConnectionA.dll

重新在CE运行Clientshutdown.exe-->ConmanClient2.exe-->CMaccept.exe
VS2005再单击"连接到设备"按钮,看看

网友:
这几个文件我已经复制到   \windows 里面了.

通过 运行  \windows\ConmanClient2.exe 获得了 IP 地址 192.168.2.105
主机 的 ping 192.168.2.105 有响应

保存并关闭

在 VS 2005 中 wince5 的 配置成指定 IP , 然后进行 连接设备,  还是提示 ActiveSync 没有安装.

我真想 XXX  M$ !!!

网友:
将WinCE5.0模拟器连接到VS2005 好象是需要安装虚拟网卡的

网友:
学习!
请问
Clientshutdown.exe
ConmanClient2.exe
CMaccept.exe
eDbgTL.dll
TcpConnectionA.dll
这些文件在哪里获得?

网友:
本人是专名从事PDA无线点菜系统开发  QQ77211022

网友:
To Dlanguage:
五个文件在: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1.0\Target\wce400\x86

大家都是用 ActiveSync 连接上的么 ? 有没有过来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不是用ActiveSync连上的,不过每次都要运行那三个exe,我退出的时候选择save state了,不知为何不起作用。

网友:
不用ActiveSync吧,你改快捷方式了吗?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5.0 Emulator\Emulator_500.exe" nk.cem
/video 640x480x16
/Ethernet virtualswitch
/sharedfolder "C:\CE5SharedFolder"

网友:
快捷方式: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5.0 Emulator\Emulator_500.exe" nk.cem /video 640x480x16 /Ethernet virtualswitch /sharedfolder "C:\CESharedFolder"

win ce Emulator IP:  192.168.2.106    //  ping 测试有响应

vs 2005  -> Tools -> Options -> Device tools -> Devices -> Win Ce 5.0 Device - > Properties ->  Tcp  Connect  Transport -> Configure ->  Use Specific IP Address : 192.168.2.106

win ce emulator:
run \windows\CMAccept.exe

vs 2005 -> Connect Device

连接不上.....  气死我了.

网友:
这样说,唯一有可能模拟器不支持.net cf (请查看组件是否已经添加)

网友:
大家用的 VS2005 是哪里搞到的 ? 给小弟一个连接好么?
我是从 MS 下载的  , 英文版 ,  3.7G 包含 MSDN。

在我的 VS2005里, WINCE 5.0 DEVICE PROPERTIES 里
TRANSPORT 只有 TCP CONNECT TRANSPORT   可配置的

BOOTSTRAPPER里 只有
ActiveSync Startup Provider

是不是我的 VS 版本不对?

网友:
好像要先后执行这三个程序吧?
Clientshutdown.exe
ConmanClient2.exe
CMaccept.exe
我的tansport里面也只有 TCP那项可以配置。

网友:
你连接的时候数据线连着真机吗?ActiveSync Startup 是绿的吗?拔掉试试看。

网友:
CE5.0?如果不必要的话,你可以尝试用CE6.0与VS2005连。这两个连起来很容易

网友:
还是连接不上啊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