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30的问题

楼主(2007-05-29):
请教个430的问题
430单片机与SIM300模块做的保护器,用短信控制设备,现在有个问题,当保护器断电或关机后再开机设备就不执行命令,但人工复位后又恢复执行命令了,还有如果用键盘操作设备向手机发短信后也会恢复命令,就好象SIM300在睡觉,只要唤醒后就可以执行命令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短信
键盘
手机

网友A:
SIM300在睡觉,如何不让SIM300睡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以前用SIM100就没这个问题,100跟300不同之处就在100有reset pin 而300没有,但电路都是按照SIM300公司推荐的电路设计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说不定哪天哪个地方就会大停电,呵呵

网友C:
外加一个复位电路...
每次上电,强制复位